[开发工具] 解决了下MDK,IAR和Embedde Studio上同时使用__attribute__属性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22):
解决办法就是不使用,发现这种专用属性在各个编译器上都略有不同,非常繁琐:

if defined ( __CC_ARM   )   MDK
  U32 HeapMem[1024 * 1024] __attribute__((at(0xD0100000))); //固定地址或者分散加载自定义Section

#elif defined ( __ICCARM__ )   IAR
  #pragma location=0xD0100000
  static __no_init U32 HeapMem[1024 * 1024];  //固定地址或者分散加载自定义Section

#elif defined   (  __GNUC__  )  GCC
  U32 HeapMem[1024 * 1024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HeapMemSection")));
#endif

这种定义方式就非常不方便,特别是制作三大平台GCC,MDK和IAR工程时。

现在直接改成用指针指向相应地址,不去涉及分散加载设置了,简单易用,准备用到ThreadX GUIX上。

网友A:
改成指针怎么保证指向地址没有分配给其他段使用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改成指针怎么保证指向地址没有分配给其他段使用呢

你在 sdram 内存地址分配时 肯定是预先 预留好的区域吧或者使用 malloc 分配出来的也行

网友:
觉得还是指针好哇,方面简单易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在 sdram 内存地址分配时 肯定是预先 预留好的区域吧或者使用 malloc 分配出来的也行

那一样的呀,还是得要预留RAM,除非是SDRAM这种在link文件中不是默认分配的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成指针怎么保证指向地址没有分配给其他段使用呢

这里的使用主要是分三个区了,一个是显存区,一个缓冲区,还有个动态内存区,所以地址直接固定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