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曲线绘制之后,使用GRAPH_DATA_XY_Delete删除之前的曲线,然后之前的曲线还会存在显示一段时间,这个怎么解决

楼主(2020-06-22):
使用EMWIN曲线绘制,要删除之前绘制的曲线,使用分离函数GRAPH_DetachData();和删除函数GRAPH_DATA_XY_Delete();之后还是会出现显示之前的曲线一段时间,我需要怎么调用API才能把之前的曲线数据完全删掉不显示出来,然后将现在的数据重新绘制一遍;

网友A:
可以选择整体绘制,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。

网友B:
可以先把原曲线填充0x7fff,好像就不会显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选择整体绘制,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。

我就是整体绘制的他会有一瞬间的直线出现,因为我有点位的自绘函数,会在点位上绘制一个圆,然后就是直线先出来估计有1~2秒左右,然后点位上的绘制圆圈才会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把原曲线填充0x7fff,好像就不会显示了。

我用的是XY曲线,也可以用0X7fff填充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选择整体绘制,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。

我使用的是XY曲线,这个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,就没有我在点位上的自绘制点位上圆圈就没有了,而且在添加其他数据点位还会出现,整个曲线变成一条直线上移或者下移,在刚开始运行的那段时间,曲线的绘制没有任何问题
我因为是要显示实时的值要绘制曲线,所以对曲线进行了X方向的偏移,这个会对这个有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