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生成的资源文件,字库,图库等存储到外部存储器的方法

楼主(2020-06-22):
GUIX Studio已经为大家考虑到这个问题了,将字库,图库等资源单独拎出来,可以生成srec文件,方便大家存储到外置存储(最好是支持内存映射的或者是总线接口方式的)或者上电后加载到SDRAM里面。

网友:
解决这个问题很有意义

网友:
简直不要太完美。

网友A:
这个完全可以映射到QSPI的地址去,也可以映射到Nor Flash的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完全可以映射到QSPI的地址去,也可以映射到Nor Flash的地址

对,这种方式实用性很强。

网友B:
不知用NAND行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用NAND行不行?

可以,上电后加载的SRAM或者SDRAM。

网友C:
这个貌似就是 一股老 的吧所有数据都整到一起了,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,感觉貌似还是有点不太科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貌似就是 一股老 的吧所有数据都整到一起了,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,感觉貌似还是有点不太科学 ...

这种管理很方便的,无需用户操心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种管理很方便的,无需用户操心了。

目前表示不太会用啊,

另外 guix 显示中文的 有没有 相关的教程出来啊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表示不太会用啊,

另外 guix 显示中文的 有没有 相关的教程出来啊 ??

还没有写,这几天先个简易制作帖子给大家看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没有写,这几天先个简易制作帖子给大家看下。

好啊,辛苦大神了

网友D(2023-08-12):
这要是SDRAM空间不够不能一次性全部加载这么多的数据,这功能就不能用了?还是,可以设置,每次刷新需要多少资源就从存储里面动态的加载多少资源到SDRAM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要是SDRAM空间不够不能一次性全部加载这么多的数据,这功能就不能用了?还是,可以设置,每次刷新需要多 ...

一般没问题,除非的资源有上百MB,这样的可以,可以考虑128MB的QSPI Flas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