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2D] DMA2D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错误

楼主(2020-06-22):
第一次用DMA2D,使用寄存器到存储器模式没问题,读取传输到SDRAM中的数据也是正确的,但使用内存到内存模式,sdram中的数据始终不对,跟踪发现DMA2D传输出错(中断寄存器值为1),请教大家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呢,就这么几个寄存器,实在找不到原因了void lcdFillColor(uint16_t x1, uint16_t y1, uint16_t x2, uint16_t y2, uint16_t *color)
{
  uint32_t tm = 0;
  __HAL_RCC_DMA2D_CLK_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DMA2D时钟
  DMA2D->CR &= ~(DMA2D_CR_STAR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DMA2D
  DMA2D->CR = (0 << 16) | (0x1 << 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2M,传输完成中断
  DMA2D->FGPFCCR =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GB565
  DMA2D->FGO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源偏移
  DMA2D->OOR = 800 - (x2 - x1 + 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目标偏移
  DMA2D->FGMAR = (uint32_t)colo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源地址
  DMA2D->OMAR = (__IO uint32_t)(0xC0000000 + 2 * (800 * y1 + x1)); //目标地址
  DMA2D->NLR = ((x2 - x1 + 1) << 16) | (y2 - y1 + 1);              //行数
  DMA2D->CR |= DMA2D_CR_STA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DMA2D
  while ((DMA2D->ISR & DMA2D_ISR_TCIF_Msk) == RESET)               //等待传输完成中断
  {
    tm++;
    if (tm > 0xfffff) //超时
    {
      printf("timeout , %d\r\n", DMA2D->ISR);
      break;
    }
  }
  DMA2D->IFCR |= DMA2D_ISR_TCIF_Msk; //清除传输完成中断
}

网友A:
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78章(2020-05-2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安富莱】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78章(2020-05 ...

谢谢,找到原因了,代码没问题,把色块指定到空间足够的内存地址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找到原因了,代码没问题,把色块指定到空间足够的内存地址就好了

嗯,其实参考我的就行,已经做的比较完善

网友(2022-03-08):
我的代码跟上面类似。
使用内部的 AXI RAM 作显存(目的地址0x24000000)。源地址在AXI RAM 会出错,CEIF置位。
我作了分散加载的尝试,把源地址指定到SRAMx,也出错。
如果源地址在映射的外部QSPI FLASH,0x90000000+,DMA2D就工作正常。
板子没有片外SDRAM。 单帧显存是384000Byte。看楼主的“把色块指定到空间足够的内存地址就好了”,是不是意思是,这个色块也得有384000Byte的空间才行。
刚刚把尝试打断点尝试了哈,只要源地址的内存,小于显存,就一定出现CEIF。
这下就难搞了。LTDC用L8格式输出,只是用DMA2D做个搬运的工作。512K的空间,怎么也搞不出2块38.4K的内存区域来。如此一来,只能用cpu搬运了。

网友:
我开始尝试MDMA作字节搬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