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bsp_uart_fifo 驱动奇偶校验设置失效

楼主(2020-06-22):
项目中用了bsp_uart_fifo串口驱动有一段时间了,之前一直都是默认设置无校验,最近换了一个模板,串口通信,偶校验,在bsp_uart_fifo驱动初始化中改了后发现没有用,然后又试了一下奇校验,也没有效,仿真发现寄存器USART_CR1的PCE位和PS位也是正常的,请问各位有用过这个驱动的奇偶校验吗?

网友:
用F407的USART1设置7位数据,2个停止位,偶校验向电脑发送数据不成功,求助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610&fromuid=58

网友A(2024-01-11):
如果开启奇偶检验的话,串口接受这块是不要也要判断相关的标志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开启奇偶检验的话,串口接受这块是不要也要判断相关的标志位?

串口接收也要使能奇偶校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串口接收也要使能奇偶校验。

也就是初始化配置好奇偶校验就可以了,接收中断那块还是原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