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关于ThreadX中Pend类型API参数疑问

楼主(2020-06-22):
各位好:

      我在分析ThreadX的Service API函数时,发现各类xxx_get_xxx类型API中没有Timeout参数。
这在进行ISR和前台Task逻辑进行同步时不方便,无法直接进行Timeout处置。

比如这个: UINT tx_semaphore_get(TX_SEMAPHORE *semaphore_ptr, ULONG wait_option);
wait_option只有永远等待和不等待两种。

大家有没有好思路呢?

楼主:
嗯,分析代码后发现,我多虑了

/* Setup the timeout period.  */
thread_ptr -> tx_thread_timer.tx_timer_internal_remaining_ticks =  wait_option;

wait_option 可以设置为超时Tick

网友:
这种的属于基础操作,一般都会有的。

楼主:
是的,有点被API说明注释中的宏定义误导了,wait_option 被误解成枚举类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