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BMP图片加载成功显示问题

楼主(2020-06-23):
加载BMP文件成功后(知道图片存放的地址),然后直接调用GUI_BMP_Draw();函数,为什么没有显示?

网友A:
貌似你搞的是 内存设备,

而调用显示时却不是内存设备的函数,你要调用 GUI_MEMDEV_WriteAt 这个函数才行吧,貌似据说是这样的

网友B:
直接将图片以C数组的形参存到内部Flash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你搞的是 内存设备,

而调用显示时却不是内存设备的函数,你要调用 GUI_MEMDEV_WriteAt 这个函数才 ...

我是先加载到SDRAM,读BMP文件可以显示,但是,显示的却是从下到上显示的,我想让他一下显示全,怎么办那?而且,读.bin文件无法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将图片以C数组的形参存到内部Flash测试下。

图片是慢慢显示的,是刷新率导致的嘛? 怎么避免这种情况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