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看不太懂怎么移植EMWIN最新版到STM32上

楼主(2020-06-23):
EMWIN感觉下载下来源码的都是上位机模拟啊,  并且网上都只有stemwin的移植,感觉好像移植不了 也找不到相关博客……

网友A:
额  装stm32cube了吗?  源码在C:\Users\Administrator\STM32Cube\Repository\STM32Cube_FW_F4_V1.25.0\Middlewares\ST\STemWin 这个文件夹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额  装stm32cube了吗?  源码在C:%users\Administrator\STM32Cube\Repository\STM32Cube_FW_F4_V1.25.0\Mid ...

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下载能在上位机上面运行的最新的emwin不能移植吗 只能在CUBE里面STEMWIN移植出来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下载能在上位机上面运行的最新的emwin不能移植吗 只能在CUBE里面STEMWIN移植出来啊

你有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。

STemWin是SEGGER授权给ST后,他们自己搞的命名。

授权给不同厂家,他们多多稍等都稍微有点优化的,可以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下载能在上位机上面运行的最新的emwin不能移植吗 只能在CUBE里面STEMWIN移植出来啊

模拟器的库跟ST的给的库是不一样的,比如我用gcc 5.44a版本的emwin,最新出到6.01版本了我也是用不上,st还没出6.01版本的库.如果用keil软件硬汉有提供lib文件在论坛里有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模拟器的库跟ST的给的库是不一样的,比如我用gcc 5.44a版本的emwin,最新出到6.01版本了我也是用不上,st还 ...

好的 感谢 keil库的应该对ST的不知道兼容怎样 我就不去试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有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。

STemWin是SEGGER授权给ST后,他们自己搞的命名。

好的 感谢  ST官方速度实在是太墨迹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