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发现 threadx usbx 官方提供的历程,usb模拟u盘,读写速度貌似可以到10-40Mbyte之间,貌似效果非常不错吧

楼主(2020-06-24):
发现 threadx usbx 官方提供的历程,usb模拟u盘,我移植到 h7 上,
读写速度貌似可以到10-40Mbyte之间(跟u盘本身的速度也有关系),貌似效果非常不错吧

使用 2线接口,如果使用

之前使用 st 提供的程序,usb 模拟u盘,貌似比这个差的远啊

参考历程  ... ... ThreadX\ThreadX-NXP,Atmel,ST demo\stm32f746g-disco\iar\sample_usbx_device_mass_storage

网友A:
如果是2.0全速,是电脑端展示有误。

你的驱动呢,或者简单说下改了那里就行,让论坛的期待的乡亲们也早日上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2.0全速,是电脑端测展示有误。

你的驱动呢,或者简单说下改了那里就行,让论坛的期待的乡亲们也 ...

电脑端显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我从电脑的外部拷贝一个 200MB 左右的文件,6s 左右就拷贝完了,

之后再从 模拟的 u盘里面吧刚刚拷贝过来的文件再拷贝到 电脑上,速度会更快一点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脑端显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我从电脑的外部拷贝一个 200MB 左右的文件,6s 左右就拷贝完了,

之后再 ...

这样操作是有问题的,同一个文件从U盘里面再复制出来会秒复制,因为用的还是剪切板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操作是有问题的,同一个文件从U盘里面再复制出来会秒复制,因为用的还是剪切板里面的。

我也测试了从 模拟 u盘里面复制其他的文件出来,速度貌似也是 杠杠的,

网友(2020-09-03):
外接了高速PHY?否则全速最大也只有12Mbps

网友B(2020-11-23):
请问参考例程哪里下载的啊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参考例程哪里下载的啊?

在他另外的帖子里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他另外的帖子里面。

感谢大神回复!
论坛可以查看别人所有的主题和回复,这点真的很方便。
不过我翻了一圈楼主的主题和回复,没找到有分享官方Demo的下载。

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哪里能下载,告知一下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大神回复!
论坛可以查看别人所有的主题和回复,这点真的很方便。
不过我翻了一圈楼主的主题和回复 ...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8446&extra=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46&extra=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46&extra=

感谢@hpdell 提供的例程,我其实是想看看
“参考历程  ... ... ThreadX\ThreadX-NXP,Atmel,ST demo\stm32f746g-disco\iar\sample_usbx_device_mass_storage”
你参考的例程里有没有关于虚拟串口的例程,但是没找到这些参考例程从哪里下载。谢谢!

网友:
谢谢各位帮助,例程在github上找到了,可惜没有VCP的。

网友(2021-03-20)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操作是有问题的,同一个文件从U盘里面再复制出来会秒复制,因为用的还是剪切板里面的。

我喜欢测试,尤其是大硬汉的测试。这种硬盘,U盘,SD卡的测试需要有对比才有说服力,可以先在电脑测一个结果,然后和板子的结果比较。可以使用ATTO 磁盘基准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