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分享 一个 threadx usbx device storage H7 单片机模拟u盘

楼主(2020-06-24):
分享 一个 threadx usbx device storage H7 单片机模拟u盘

支持 mdk, iar

#define  APP_CFG_TASK_USB_PR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u

#define  APP_CFG_TASK_USB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4096u

mdk

core source 我就不贴图了,直接增加就行

另外还有 filex 文件,也是直接增加就可以了

网友:
相当够意思

楼主:
有福同享啊,

网友A:
现在就差H7的ETH驱动了,F4和F7的是一样的,参考官方的比较好移植。

H7的也打通了,就全部打通了。

网友:
相当的够意思,点赞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就差H7的ETH驱动了,F4和F7的是一样的,参考官方的比较好移植。

H7的也打通了,就全部打通了。

V6 版的Netx先放出来耍耍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6 版的Netx先放出来耍耍呗

没问题,我整理好了,先抓紧分享模板给大家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我整理好了,先抓紧分享模板给大家玩。

最近一个F4的项目刚开始,主要用到网络、U盘和文件系统。刚赶上threadX开源,趁机学习学习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就差H7的ETH驱动了,F4和F7的是一样的,参考官方的比较好移植。

H7的也打通了,就全部打通了。

h7 的 netx 我捣鼓了一下,没有成功,后来放弃了,等以后哪天心情了好了在捣鼓一下看看

网友C:
您好,有当host用移植到有EHCI和OHCI控制器的芯片上的么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有当host用移植到有EHCI和OHCI控制器的芯片上的么??

他用的是ST的,驱动层里面没有这个东西,方便的话,你可以下载他的例子,检索下。

之前搞RL-USB的时候,见过NXP的一些芯片有这两个的专门配置

网友(2020-09-03):
usbx host device storage 移植记录

参考移植路径: G:\OS\ThreadX\ThreadX-NXP,Atmel,STdemo\stm32f746g-disco\iar\sample_usbx_device_mass_storage
软件版本:v9.30.06.0
1. 移植 usbx device storage
2. 实现的功能是 usb 的挂接的u盘,可以在电脑端查看,并进行读/写/删除/格式化操作等
3. 硬件连接说明
   u盘接口与 macro 接口都是共用一路 usb 信号线,使用 full 速度实现
         单片机 IO 口为 PA11/PA12
4. macro 接口使用 usb 线连接电脑,标准A型接口插上 u盘, 这样在电脑端就可以对 单片机上接的 u盘进行操作了,
   大概测试了一下,读写速度大概在 20Mbyte-40MByte 左右, 貌似还不错(跟u盘本身的速度也有一点关系)
5. usbx 缓存地址设置为 SDRAM_USBX_BASE_ADDR  即: 0xD0800000
6. usbx 缓存大小设置为 2MByte
7. 创建 AppTaskUsbTCB 任务时,需要开启时间片

full 速度不是只有12Mbps吗?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速度 20Mbyte-40MByte?而且还是字节。

网友D:
4. macro 接口使用 usb 线连接电脑,标准A型接口插上 u盘, 这样在电脑端就可以对 单片机上接的 u盘进行操作了,

你这样接,不接单片机,电脑也能读写U盘啊
怪不得速度那么快...

网友E:
打脸了,到底有没有移植成功呢?V5和V6平台上有人成功实现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. macro 接口使用 usb 线连接电脑,标准A型接口插上 u盘, 这样在电脑端就可以对 单片机上接的 u盘进行操作 ...

他做的设备例子是用SDRAM做的模拟空间,他上传的例子和他的上传文件里面的移植记录稍有出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打脸了,到底有没有移植成功呢?V5和V6平台上有人成功实现了吗?

楼主的那个是移植好了,

V5和V6的,我移植好了。

网友(2020-11-17):
请问 usbx_device_controller(stm32) 文件是哪来的?在USBX源码中没看到

网友F:
请问ux_dcd_stm32_xxx 相关的文件是从哪获取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请问ux_dcd_stm32_xxx 相关的文件是从哪获取的?

ThreadX提供的应用案例里面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hreadX提供的应用案例里面有。

案例里没有F1的,还是这部分是通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hreadX提供的应用案例里面有。

看到案例源码里调用了HAL库,多谢硬汉解答疑惑

网友:
请问有没有挂载SD卡的例程?用你这个在stm32f4开发板上。进入硬件错误

网友(2022-01-28):
引用 网友D:
4. macro 接口使用 usb 线连接电脑,标准A型接口插上 u盘, 这样在电脑端就可以对 单片机上接的 u盘进行操作 ...

好像还真是这样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