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xbf字体存在外部flash中,读取的时候是成功的,但是就是没有显示到缓存中

楼主(2020-06-24):
emwin xbf字体存在外部spi flash中,读取的时候是成功的,我把读出来的内容,与xbf文件对比,内容是对的,但是就是没有显示到缓存中(emwin中有打点的函数,没有打点),但是使用emwin自带的字体是可以的。
求教诸位坛友,帮忙分析一下。
回调函数
int _Get_16data(U32 Off, U16 NumBytes, void * pVoid, void * pBuffer)
{
        uint8_t err ;
        //err = BSP_QSPI_Read(pBuffer,FONT_16_ADDR+Off,(uint32_t)NumBytes);
  sf_ReadBuffer(pBuffer,FONT_16_ADDR+Off,(uint32_t)NumBytes);
        if(err != 0) return 1;
        else return 0;
}

这个里面的数据是可以读的,读出来直接跟xbf文件对比也是对的,但是呢,就是不会显示到,也没有调用打点函数。
然后呢我生成了一行字体的C函数文件,这个是可以显示的。

网友A:
设置使用你生成的XBF字体了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使用你生成的XBF字体了没。

设置过了
        Font16Creat();
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XBF_FONT_SONG_16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设置过了
        Font16Creat();

UTF-8编码开启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TF-8编码开启了没

int _Get_16data(U32 Off, U16 NumBytes, void * pVoid, void * pBuffer)
{
        uint8_t err ;
        //err = BSP_QSPI_Read(pBuffer,FONT_16_ADDR+Off,(uint32_t)NumBytes);
  sf_ReadBuffer(pBuffer,FONT_16_ADDR+Off,(uint32_t)NumBytes);
        if(err != 0) return 1;
        else return 0;
}

谢谢,找到原因了,是定义的err没有初始化,有的时候会出现不是0的值,所以失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