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RL-Flash下EFS文件系统中如何修改文件中的部分内容?

楼主(2020-06-24):
如题,文件系统是EFS,如果只想修改某个文件的部分内容,应该怎么调用fopen函数?看了下手册,fopen函数只能选'r'和'w'形式,‘r’是只读形式,'w'是创建新文件或者擦除原有文件内容,这两个都不能实现修改部分内容的操作。‘+’形式只能用在FAT系统中。难道只能先全部读出来再修改完后全部写进去吗?

网友A:
貌似是不行的,之前做的案例,FAT做了指定位置修改,EFS没做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814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是不行的,之前做的案例,FAT做了指定位置修改,EFS没做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81 ...

感谢版主!

网友A:
好的,后面还有什么问题,再交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后面还有什么问题,再交流。

版主咨询个问题,EFS系统第一次使用前是否一定要进行格式化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咨询个问题,EFS系统第一次使用前是否一定要进行格式化?

擦除一下好,这样FlashFS不同重复擦除了,提示写入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