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STM32F4xx的一些注意事项(hal库通用注意事项),欢迎大佬补充

楼主(2020-06-24):
1、如果使用hal库弱定义的hal_delay() ,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必须是最高
原因:摘抄指硬汉的bsp手册
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调用延迟函数 HAL_Delay 要特别注意,因为这个函数的时间基准是基于滴
答定时器或者其他通用定时器实现,实现方式是滴答定时器或者其他通用定时器里面做了个变量计数。
如此一来,结果是显而易见的,如果其他中断服务程序调用了此函数,且中断优先级高于滴答定时器,
会导致滴答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一直得不到执行,从而卡死在里面。所以滴答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一
定要比它们高

2、使用USB等外设时,需要用到PLL48CK分频出来的时钟,这个时钟必须保证是48Mhz的

3、外置晶振频率必须和 stm32f4xx_hal_conf.h 文件中的 HSE_VALUE 数值一致

4、.......(未完待续)

网友A:
第一条加一句,任何HAL库的轮询模式函数,都不要在中断函数中调用。因为轮询模式函数经常调用HAL_Delay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条加一句,任何HAL库的轮询模式函数,都不要在中断函数中调用。因为轮询模式函数经常调用HAL_Delay()

只要嘀嗒定时器的优先级最高就没有问题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只要嘀嗒定时器的优先级最高就没有问题啊

中断里调用延时函数,这种设计本来就不怎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中断里调用延时函数,这种设计本来就不怎么好

这样是不好  但是起码不会死机  谁能保证每个程序员都不会这样写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