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1拖4编程,目标板电流过大导致烧录失败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20-06-24):
H7-TOOL 一拖四烧录,如果目标板的电流大于300mA,那么可能导致第2-4路目标板供电电压低到2V以下,不能烧录。
供电拓扑:第1路是由TVCC引脚供电(400mA限流), 第2-3路是由5.0V引脚供电(限流800mA),烧录板上有DC-DC会将5V降为3.3V。
故障原因:3个目标板的总电流触发限流开关动作,导致输出电压被限制了。

例如烧写H7-TOOL这种板子,烧写CPU FLASH期间电流在270mA左右,这个没问题,4路烧写都成功。但是在烧写QSPI Flash时,电流会陡增到300mA左右,此时会触发
5V限流开关动作,导致目标板电压低于2V了。烧QSPI空片可能电流小点,如果芯片不空,会进行擦除,擦除时电流略大。因为H7-TOOL的电流个体是有差异的,不是所有的组合
都会失败,但是供电功率对于H7-TOOL这种板子已经处于临界了。

解决办法
方法1、不修改硬件。编程参数可配置 1-2路,1-3路,减少一路,降低总电流消耗。
方法2、修改H7-TOOL主板一个电阻。将5V输出接口电流的限流值由800mA提高到2A。
     H7-TOOL的5V输出端口加了一个MT9700限流开关,它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节限流门槛。将这个限流电阻修改为3.24K。 修改之后,批量烧写4个STM32H750 Flash+QSPI再也没出现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