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与系统] FIR数字滤波器

楼主(2020-06-24):
我在信号处理时用了FIR数字滤波器,图片的对比如下,第一个是原始信号,第二个是FIR滤波器处理后的信号,但是处理后的信号开始的一段会有一部分接近于0,请问这一段是因为延迟效应导致的吗,这个情况正常吗。

滤波器处理后信号

滤波器处理后信号

原始信号

原始信号

网友A:
FIR的群延迟不影响这个。

这个是你的滤波器系数和截止频率设置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IR的群延迟不影响这个。

这个是你的滤波器系数和截止频率设置问题。

好的谢谢啦,我再看看你们的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