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请教下,rgb lcd屏,显示 rgb的值为 灰色时,貌似会看到波浪条纹是怎么回事 ?

楼主(2020-06-25):
请教下,rgb lcd屏,显示 背景色为 灰色时,貌似会看到波浪条纹是怎么回事 ?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:

STM32H7中LTDC带的抖动色功能慎用!造成显示异常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89&fromuid=58

网友A:
我用H743显示的TOUCHGFX,白底和按钮附件,为啥会出现屎黄一样的东西,重启一下就好了,冷启动就会有(关机实际长才会有,短时间开关机没有),没有开启图形抖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H743显示的TOUCHGFX,白底和按钮附件,为啥会出现屎黄一样的东西,重启一下就好了,冷启动就会有(关 ...

这个貌似是驱动问题。

1、如果使用了SDRAM,先批量测试SDRAM的读写,可以使用我们开发板配套的那个批量读写测试是否正常。
2、如果用了FPC软排线,最好直接插。
3、适当调试LTDC时钟和LTDC以及SDRAM所设计到GPIO的速度等级。
4、另外就是配置LTDC的时钟极性等相关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