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MDK AC6的高等级优化下,for循环延迟执行异常了

楼主(2020-06-26):
大家测试使用要注意这点:

网友A:
AC6下肯定会异常的,这个延时函数无法正确运行,无论你怎么改变for的数值,延时函数基本不变。这个不能这样用。应该如下方式
static  void bsp_delay(uint32_t us)
{
        while(u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 = 0;i < 12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NOP();
                }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6下肯定会异常的,这个延时函数无法正确运行,无论你怎么改变for的数值,延时函数基本不变。这个不能这样 ...

改成这个了:

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128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改成这个了:

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

这个延时精度高,我那个精度会差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