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关键时候,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,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

楼主(2020-06-26):
真是屡试不爽,今天又解决一个问题:

实战经验分享之切换不同优化等级导致程序异常的解决思路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702

网友:
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了

网友A:
一般我项目开启最高优先级,调试某个文件时,单独设置最低优先级,有利于在线仿真跟踪,调试完成后都开启最高优先级,目前还没发现要开不一样的优化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我项目开启最高优先级,调试某个文件时,单独设置最低优先级,有利于在线仿真跟踪,调试完成后都开启最 ...

对,就是这个思路。

网友B(2020-07-29)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我项目开启最高优先级,调试某个文件时,单独设置最低优先级,有利于在线仿真跟踪,调试完成后都开启最 ...

低优先级没问题,开高优先级不会出问题吗?
我们项目AC5编译后文件都900k了,项目也挺大 ,不敢随便优化,
毕竟哪个地方被优化了,可能都看不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低优先级没问题,开高优先级不会出问题吗?
我们项目AC5编译后文件都900k了,项目也挺大 ,不敢随便优化 ...

那你这个太危险,还是最低等级用着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你这个太危险,还是最低等级用着吧

嗯 目前是这样,保险一些

网友D:
这个非常实用啊。 有些TFT的驱动,就是要多次的读写一个地址,把同一个语句连续写好几遍。mdk一不小心就优化掉了,然后程序就挂了。。。。
今天,我使用这个方法,单独把TFT的驱动c文件的优化设为0。 程序就正常了。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非常实用啊。 有些TFT的驱动,就是要多次的读写一个地址,把同一个语句连续写好几遍。mdk一不小心就优 ...

建议你对于这样的问题,试一下把这个地址加一个volatile,告诉编译器此地址多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