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/Probe] 求助:4.8.1 加载.svd 怎么不显示硬件寄存器?

楼主(2020-06-26):
如图,加载.svd 怎么没有硬件寄存器?  谁试试, 我用的4.8.1

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我这里加载后也无法正常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我这里加载后也无法正常显示。

谢谢你。 好站长+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我这里加载后也无法正常显示。

谢谢。
1. 浮点加入数字图形后不能修改属性。修改就崩溃
   且浮点的小数位数默认是1位。没办法的解决办法是把数据放大倍数!比如32.12345, 得程序放大为3212345

网友B:
很久以前我就提过这个问题了  官方也没有解决出新版本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
1. 浮点加入数字图形后不能修改属性。修改就崩溃
   且浮点的小数位数默认是1位。没办法的解决 ...

这个问题,我倒是没有注意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久以前我就提过这个问题了  官方也没有解决出新版本……

这个软件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