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分享下最近折腾RL-TCPNET的点心得

楼主(2020-06-27):
1、TCP socket的事件回调函数uint32_t tcp_cb_func里;不可以调用netTCP_SendReady查询,会触发 EvrNetTCP_SendReadyReenteredCall事件,说明如下
         when the socket status query fails because it is called from an illegal context, that is, from a socket callback function. This happens when the netTCP_SendReady function is executed from the callback function of the same socket.
2、//!!!!网络内核启动后要尽快启动RTX内核,否则会导致网络协议栈无法运行
3、强制关闭正在上传文件的ftp服务器的时候,内核的处理还是很到位的,文件会自动关闭,保证文件系统的完整性,用户就不用管这个文件了,反正强制关闭了,肯定不完整了,但是文件系统是完整的,这就够了。如果是用户文件的话,unmount操作会自动关闭用户文件,但是没写到卡里的缓存数据就没了,要先执行flush操作,要不然会丢失缓存里的数据。图片是强制关闭ftp服务器,然后funmout,funinit

4、建议加个掉电处理,把文件系统,网络啥的都处理下,加个掉电处理,加大电容,能让系统撑住10ms就足够了

???有点疑问,在event callback里,会有接收数据的地址,长度信息,那存在这个地址里的数据多久会被冲掉呢?

网友A:
1:好些函数不可以在回调里面调用的。

2-3:
这个里面有一个项目使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,你的程序里面没有考虑到: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86

4:
掉电保护这块,文件系统开启FAT日志,专为掉电保护准备的。

网络这块再根据实际应用做修正,你说的使用外部电容什么的,局限性太大。

5:
这个根据自己的不同应用场景做专门测试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:好些函数不可以在回调里面调用的。
2,3:
这个里面有一个项目使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,你的程序里 ...

哈哈,我就玩了一个周末,弄出来能跑起来,项目还没上呢,所以没事就来逛逛,硬汉哥指点下没考虑到啥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我就玩了一个周末,弄出来能跑起来,项目还没上呢,所以没事就来逛逛,硬汉哥指点下没考虑到啥啊

你回复的太快了,我还没有编辑完呢,已经编辑完毕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回复的太快了,我还没有编辑完呢,已经编辑完毕了。。。。。

帝都三天憋疯了,没事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:好些函数不可以在回调里面调用的。

2-3:

2-3;好的,状态处理啥的我都处理了,除了那个启动os慢导致的协议栈起不来,别的还没碰到,我再仔细测测,再看看实战分享
4:这就是自己折腾的局限性了,我都不知道有fat日志,我在dcdc前端加了个470uF的电容,分压接到pvd上了,这样主电源掉电,电容还能撑住大概60ms,足够收尾了

感谢硬汉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-3;好的,状态处理啥的我都处理了,除了那个启动os慢导致的协议栈起不来,别的还没碰到,我再仔细测测 ...

好的,后面还有问题,我们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