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ThreadX GUIX移植到RA8875上的底层优化

楼主(2020-06-28):
底层接口函数的关键就是下面这个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setup的第3个参数my_buffer_toggle

UINT my_custom_565_display_driver(GX_DISPLAY *display)
{
   _gx_display_driver_565rgb_setup(display, GX_NULL,  my_buffer_toggle);
}

为了方便幕布里面的内容复制到RA8875上展示,直接在RA8875上开个窗口,这样就不需要每次换行时,重新指定坐标地址了。

       x = canvas->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x + Copy.gx_rectangle_left;
                y = canvas->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y + Copy.gx_rectangle_top;
                x1 = Copy.gx_rectangle_right + canvas->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x;
                y1 = canvas->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y + Copy.gx_rectangle_bottom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0; RA8875_RAM = x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1; RA8875_RAM = x>>8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2; RA8875_RAM = y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3; RA8875_RAM = y>>8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4; RA8875_RAM = x1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5; RA8875_RAM = x1>>8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6; RA8875_RAM = y1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7; RA8875_RAM = y1>>8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46; RA8875_RAM = x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47; RA8875_RAM = x>> 8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48; RA8875_RAM = y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49; RA8875_RAM = y >> 8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02;

                for(row = 0; row < copy_height; row++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xxxxxxxxx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0; RA8875_RAM = 0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1; RA8875_RAM = 0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2; RA8875_RAM = 0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3; RA8875_RAM = 0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4; RA8875_RAM = g_LcdWidth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5; RA8875_RAM = g_LcdWidth>>8;
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6; RA8875_RAM = g_LcdHeight;
                RA8875_REG = 0x37; RA8875_RAM = g_LcdHeight>>8;

网友A(2020-10-23):
看不懂这个xyx1y1.有没有这段代码的讲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懂这个xyx1y1.有没有这段代码的讲解?

GUIX会把要重绘的区域裁剪出来,这里就是在RA8875上绘制裁剪出来的区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UIX会把要重绘的区域裁剪出来,这里就是在RA8875上绘制裁剪出来的区域。

嗯,我已经移植到RA8876,有一点区别,需要把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的gx_canvas_x_resolution-1和gx_canvas_y_resolution-1的-1去掉,不然会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