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的32位色,24位色,16位色在V7,V6,V5板子上打通了

楼主(2020-06-28):
V6,STM32F429BIT6:
V7,STM32H743XIH6:

用的自带LTDC +SDRAM +  LCD裸屏
32bit颜色格式ARGB8888,24bit颜色格式RGB888和16bit颜色格式RGB565

V5,STM32F407IGT6:
用的FSMC接口 + RA8875
16bit颜色格式RGB565。

楼主:
不同颜色格式,GUIX Studio的配置是不同的,考虑做成两个模板还是两个宏定义切换下。

宏定义切换貌似麻烦些。

网友A:
那就两个模板 ARGB效果棒 V6跑起来性能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两个模板 ARGB效果棒 V6跑起来性能如何

F407刷普通控件都溜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