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教程配套案例全部采用GUIX Studio生成,一条龙服务

楼主(2020-06-28):
GUIX的精髓就在:各种界面效果全部都可以在GUIX上设计,所以教程所有案例都支持GUIX Studio

网友:
趋势 降低了门槛  一个人干了多个人的活

网友:
这个太给力了,以至于segger的AppWizard现在略显尴尬了

网友A:
好爽啊。操作系统的例子和教程会提前放出来吗?可以先熟悉一下操作系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爽啊。操作系统的例子和教程会提前放出来吗?可以先熟悉一下操作系统的。

基于V5,V6和V7的ThreadX内核程序模板,含GCC,MDK和IAR三个版本(2020-06-08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124&fromuid=58

网友:
顺应时代潮流,GUI就该这么玩

网友:
这样就提高效率了,期待

网友B:
可不可以脱离threadx呢,rtx已经不想放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不可以脱离threadx呢,rtx已经不想放弃了

可以,在ThreadX GUIX手册里面有简易操作说明:

网友:
看样子高端mcu大屏幕适合用guix,低端mcu小屏单色屏就用emwin

网友C:
刚入坑rt_thread,用这个guix看来得学threadx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刚入坑rt_thread,用这个guix看来得学threadx

突然灵光一闪
rt-thread的 RT 和ThreadX的 X 组合起来,就是 RTX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,在ThreadX GUIX手册里面有简易操作说明:

硬汉兄会不会也打算这么做呢,用guix+rtx的组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会不会也打算这么做呢,用guix+rtx的组合

这个改起来貌似要花点时间,GUIX没有像emWin那样的接口函数文件,有的话,实现就非常方便了。

网友D:
16位颜色值字节序互换的问题,GUIX和GUIX Studio支持吗?littleVGL有#define LV_COLOR_16_SWAP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wap the 2 bytes of RGB565 color. Useful if the display has a 8 bit interface (e.g. SPI)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6位颜色值字节序互换的问题,GUIX和GUIX Studio支持吗?littleVGL有#define LV_COLOR_16_SWAP   1         ...

网友E:
请教下,后续 如果想增加 控件,或者删除控件 方面吗 ?

删除控件,或者增加 控件都得使用 guix studio 来完成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教下,后续 如果想增加 控件,或者删除控件 方面吗 ?

删除控件,或者增加 控件都得使用 guix studio  ...

对,就跟你PC端开发软件差不多。

网友D:
图片上看起来是不支持的,只支持RB互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图片上看起来是不支持的,只支持RB互换。

如果是简单的字节顺序,自己底层交替下就好了。

这种的就简单很多了。
像emWin,GUIX都不管这些的。你要做的就是把打点和读点功能做好即可,别的交给GUI处理。

网友:
硬汉哥,GUIX收费吗?

网友F:
考虑出个类似HMI的硬件吗,工程能直接用的,各类通信接口齐全的

网友G:
GUIX可以加ucos3吗  不是很懂…

网友E:
这个貌似跟 touchgfx 上位机 差不多,貌似 touchgfx 上位机 可以选择所使用的具体 芯片,生成的代码直接搞到单片机里面就可以正常显示了,只可惜 touchgfx 生成的代码,有一部分是 c++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GUIX可以加ucos3吗  不是很懂…

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考虑出个类似HMI的硬件吗,工程能直接用的,各类通信接口齐全的

这不就是开发板么。只是他需要一个精美的外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GUIX可以加ucos3吗  不是很懂…

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图片上看起来是不支持的,只支持RB互换。

我细看了下,GUIX Stduio有个大端和小端配置,貌似是你需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貌似跟 touchgfx 上位机 差不多,貌似 touchgfx 上位机 可以选择所使用的具体 芯片,生成的代码直接搞 ...
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,GUIX Studio可以设置界面操作流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,GUIX Studio可以设置界面操作流程

高大上啊,期待教程与历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高大上啊,期待教程与历程啊

这个功能还是很强的。

网友H:
硬汉大哥最好在V7板子上,做GUIX的例程,以太网招呼上,基本上就OK了!多个V7可以组合仪表显示哈,冗余备份,都玩得遛

网友:
是指Toolchain旁边的big endian吗?好像不影响颜色相关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细看了下,GUIX Stduio有个大端和小端配置,貌似是你需要的。

生成的图片确实变了,就是color_table没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生成的图片确实变了,就是color_table没变

那就只能按照20楼说的方法设置了

如果是简单的字节顺序,自己底层交替下就好了。

这种的就简单很多了。
像emWin,GUIX都不管这些的。你要做的就是把打点和读点功能做好即可,别的交给GUI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硬汉大哥最好在V7板子上,做GUIX的例程,以太网招呼上,基本上就OK了!多个V7可以组合仪表显示哈,冗余备份 ...

好的,走起。

网友I(2020-11-17):
引用 楼主:
可以,在ThreadX GUIX手册里面有简易操作说明:

不想放弃CMSIS V2封装层,又想学GUIX! 感觉纠结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不想放弃CMSIS V2封装层,又想学GUIX! 感觉纠结

可以考虑后面做个几个V2封装层的模板,仅作ThreadX内核的话,维护方便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