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问一下在RTOS中对全局变量的访问

楼主(2020-06-28):
请教一下大家,在RTOS中对全局变量的访问:如果一个任务只是对全局变量进行读操作,一个任务只是对全局变量进行写操作。这种情况下,需不需要加上互斥量进行保护呢?

网友A:
加上__IO,防止编译器优化即可

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上__IO,防止编译器优化即可

请问硬汉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单个变量还是数组也适用,如果一个任务对变量进行写,多个变量读,这种方式也适用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硬汉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单个变量还是数组也适用,如果一个任务对变量进行写,多个变量读,这种方式也适 ...

都可以的。

网友(2020-07-30):
这个我觉得有些情况是不行的。例如你定义了uint64的变量。

网友:
在嵌入式的应用中,全局变量是大量使用的。 好处是,清晰明了,易于跟踪监控。 虽然,这种说法和现代软件的思路相悖,但是嵌入式和硬件紧密相连,我们更喜欢确定性,而不是自由灵活。

网友C(2021-01-08):
引用 网友A:
加上__IO,防止编译器优化即可

请问,  如果有多个任务对 同一个全局变量 读,一个任务对 这个全局变量写, 是否也适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,  如果有多个任务对 同一个全局变量 读,一个任务对 这个全局变量写, 是否也适用?

可以的。

网友:
请教一下,如果写到一半发生了任务调度,这样读出的的数据不就错误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