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H7-TOOL分析串口,I2C,SPI,CAN等通讯,使用外设监控方式好还是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采集方式好

楼主(2020-06-28):
像串口,I2C,SPI,CAN等固定通信协议的分析,我个人更加推崇实现类似CAN分析仪和USB分析仪的功能。

我的观点如下:
(1)示波器
当期H7-TOOL示波器是使用的H7自带ADC,做三ADC快速交替采样,16bit分辨率是10.5Msps,14bit是15Msps,8bit是25Msps

(2)逻辑分析仪
而以后将发布的逻辑分析仪功能将采用定时器捕获(12MHz的双边沿捕获,单边沿可以做到24MHz)或者FMC捕获(50-100MHz)。

就当前这种速度采集SPI有些捉急,像H7-TOOL带SPI小屏现在都刷的100MHz,又比如之前调试的SPI终极应用方式,驱动DAC8563的SPI DMA实现,采用的50MHz时钟,如果要采集至少要1Gsps,也就是每个周期采集20个点。

H7-TOOL要支持这种采样率,成本将剧增,外置高速扩展板。

(3)通信分析仪功能
也就是说,用于I2C ,串口,CAN等波形分析更适合H7-TOOL,这种低速协议的分析,使用H750自带的硬件接口对接,效果更好,像H750的自带USART内部硬件实现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的逻辑分析仪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507

(4)当前示波器的应用场景
而当前的示波器功能,更适合做数据低速数据采集卡,采样率10.5Msps,分辨率16bit分辨率,采集波形,采集电压,采集电流,这种应用场景用到高速ADC的并不多,太多太多的项目就是这种低速ADC完成,如果能配上DSP做波形实时分析更有应用场景。

有能力再配上单片机AI,做波形分析,不吹嘘的说,这个功能做成熟了,就已经相当牛X了,因为这种类型的实际项目太多太多了。能解决实际项目问题的工具才是好工具。

总结:
合适的应用场景配合适的检测分析功能,才能发挥威力。

举个例子:
之前做AD7606教程,折腾了下SEGGER的J-Scope,这种看似简单的波形小软件,在调试AD7606期间堪比示波器和逻辑分析,而且可以更加有效的查看采集的数据。

这才是后期H7-TOOL在示波器,逻辑分析仪和通信接口功能方向正确的定位。

网友A:
我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,usb分析仪,一般都是是外置phy做的,你想hs就是480m,如果真用fpga或者adc,这得是什么样的价格啊,低速总线还能看看波形,高速的就不要想了

网友:
话说salea或者usbee那种,可以看到24m以下的脉冲,不知道做起来有无难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,usb分析仪,一般都是是外置phy做的,你想hs就是480m,如果真用fpga或者adc,这得是 ...

是的,就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就是这个意思。

逻辑分析仪监测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逻辑分析仪监测比较好

我帖子里面谈到的这些方向,没有专用的USB分析仪,CAN分析仪好。
特别是协议分析这些。有些逻辑分析仪也带,甚至示波器也带逻辑分析仪功能。

当然,关键还是强大的上位机解析能力。

楼主:
欢迎大家来探讨。

网友C:
采集至少要1Gsps的话,usb2.0撑不住吧,毕竟不是只采集一个通道就可以了,spi 起码 3 个通道。 能用 FMC 捕获做到 50-100MHz 就挺好了,我比较关心协议解析,调试的时候可以把速度降下来,但是上位机有没有方便的协议解析很重要。之前调试 qspi 的时候,上位机只支持 spi, 不支持 qspi,只能人肉分析,挺痛苦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采集至少要1Gsps的话,usb2.0撑不住吧,毕竟不是只采集一个通道就可以了,spi 起码 3 个通道。 能用 FMC 捕 ...

要配高速缓冲才行,然后配合触发即可,不用全部发给PC端。

FMC不是捕获到,而是捕获的速度就这么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