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第3版emWin教程选用的库版本问题

楼主(2020-06-29):
现在基本定了,打算采用KEIL提供的ABGR格式,6.X版本。

V5,V6和V7的16bit颜色格式全面采用KEIL提供的这个库,不等ST了,等了半年多了。

而24bit,32bit颜色格式必须用ARGB格式,因为性能差距略大,主要是绘图方面。等ST升级了,我们再搞上几个模板。

另外就是编译器的问题,当前先仅作MDK版的,因为这个库仅支持MDK。但IAR和GCC的工程也要建立起来,先用STemWin5.44临时建立。

等STemWin升级到6.x了,直接替换就可以使用了。

网友A:
会不会ST为了积极推广TouchGFX,导致对emWin不太上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ST为了积极推广TouchGFX,导致对emWin不太上心

老毛病了,从STemWin推出之初就这样了,永远是比别家晚半年到一年。

网友B:
直接放弃STemWin,使用SES带的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放弃STemWin,使用SES带的如何

SES带的那个应该是只有GCC版

网友C:
现在最流行的不应该是ARGB库吗???怎么还在用BG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最流行的不应该是ARGB库吗???怎么还在用BGR

16bit模式性能没区别。
另外就是不等ST了,更新太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