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不同颜色格式下载的界面效果,不能随意转换其它颜色格式

楼主(2020-06-29):
下面这个转换是正常的:

正常是32bpp的:

转换成16bpp也是正常的:

但是下面这个就不行:

正常是24bpp

转换成16bpp成下面这样了:

网友A:
转换不同的那个,好像只是背景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换不同的那个,好像只是背景不同

貌似还真是,我试试。

网友B:
看了一下,可能是用16位的时候,system color 的设置和24位的不一样,导致换color space的时候,同样的 symbol,对应的颜色不一样。

争取在下一板的demo里更好的设置system color,解决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一下,可能是用16位的时候,system color 的设置和24位的不一样,导致换color space的时候,同样的 sym ...

感谢,好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