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几块主板,10几块显示屏,主要是触摸不同,制作例程阶段如何快速切换

楼主(2020-06-29):
下个月就开工GUIX和第3版emWin教程了。

例程测试时,如何可以快速切换显示屏,大家有什么建议,这么多屏查来查去挺繁琐的。

网友A:
定义一个统一的显示屏接口,切换屏幕的时候再具体注册某个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义一个统一的显示屏接口,切换屏幕的时候再具体注册某个屏。

在考虑要不要搞个支架,现在测试把板子都叠到一起逐个验证程序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长点的FPC软排线,摆一圈测试

使用那个接那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长点的FPC软排线,摆一圈测试

使用那个接那个

菊花链,貌似也不是特别省事。

网友C:
都接上,只用开关控制电源?

网友D:
画个转接板 把所有的公共线都连到一起,其他的就用开关代替
一块开发板只连一个转接板   在把所有的屏都接到转接板上  把屏都放到一面上  用 长一点的排线连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都接上,只用开关控制电源?

显示屏太多,放不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画个转接板 把所有的公共线都连到一起,其他的就用开关代替
一块开发板只连一个转接板   在把所有的屏都 ...

的确是有必要做个测试架,控制接那块显示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的确是有必要做个测试架,控制接那块显示屏。

搞一块大的环氧板  把屏都固定在上面  用排线和转接板 都连起来   就是不知道排线长了 数据线之间会不会有干扰
主要都是并行接口  数据线不能过长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的确是有必要做个测试架,控制接那块显示屏。

可以搞块大的环氧板或者亚克力板  把屏都固定在上面,屏线都接到转接板上,注意好阻抗匹配和数据线之间的干扰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搞块大的环氧板或者亚克力板  把屏都固定在上面,屏线都接到转接板上,注意好阻抗匹配和数据线之间的 ...

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