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429的uart4中断设置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29):
执行前
执行后
为什么接收中断没有了?

网友:
不能以MDK调试状态的调试组件为准,这东西有时候乱指示。

楼主:
FREERTOS ,F429,UART4,HAL库,不能进串口接收中断都会是什么原因?发送都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REERTOS ,F429,UART4,HAL库,不能进串口接收中断都会是什么原因?发送都正常。

直接将串口的RX和TX短接,回环测试下,如果这都不行,必定是程序问题了。

楼主:
在接收和发送数据函数里各加了一对__disable_irq(),__enable_irq()就好了。以前用标准库,同样的程序这两个宏都是空,通讯都正常,HAL库就不行,头疼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接收和发送数据函数里各加了一对__disable_irq(),__enable_irq()就好了。以前用标准库,同样的程序这两 ...

参考我们的串口FIFO吧,8个都可以使用。

【安富莱】V6,V5开发板用户手册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36章(2020-05-2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255

或者这个,也很好:

基于V6的CMSIS-Driver串口应用,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,比CubeMX还要省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7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