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3缓存画波形没有内存设备快

楼主(2020-06-29):
用的1788 SDRAM 跑60M ,之前是用 内存刷波形的275个点。电压和电流 2个。平均耗时是62ms ,背景打点花了20多ms.

后面改成3缓存,背景不用每次重画了,但是耗时确要 82ms.

GUI_MULTIBUF_Begin(); --> 耗时 30ms
GUI_MEMDEV_WriteAt(hMem, DSOSCREEN_STARTX, DSOSCREEN_STARTY); -->20ms
用的M565颜色

网友:
就你当前的这种应用,GUI_MULTIBUF_Begin() 和 GUI_MEMDEV_WriteAt 比较的意义不大,那个快用那个即可。

60MHz,估计还跑的是16bit带宽的。

三缓冲比较吃性能

楼主:
1788 就才120M,跑个波形很吃力了,那边的按键都要放定时器处理了,不然都半天不响应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788 就才120M,跑个波形很吃力了,那边的按键都要放定时器处理了,不然都半天不响应,

的确是性能稍差点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