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看论坛里没几个swipelist的例程,发一个简单易用的

楼主(2020-06-29):
捣鼓了下SWIPELIST控件,刚开始做了个简单的来测试,删除窗口,结束对话框什么的都正常。然后继续加了很多子控件和配置上去,结果就出现冲突了。现在删掉一些保留最开始的那个还是不行,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问题解决转为分享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简单易用,效果也不错,F407上实测非常流畅。从 _cbDialog() 函数从头到尾看一遍就能知道这控件的配置过程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DIALOG.h"
#include "SWIPELIST.h"

/*
*------------------ 宏 定 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#define ID_WINDOW_0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SWIPELIST_0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BUTTON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2)
#define ID_RADIO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3)
#define ID_RADIO_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4)
#define ID_RADIO_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5)
#define ID_SLIDER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6)

/*
*------------------ 静 态 数 据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/*
*----------- 窗口控件数据数组 -------------
*
*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WINDOW_CreateIndirect,        "SettingWindow", ID_WINDOW_0,    0, 0, 320, 240, 0, 0x64, 0},
  {SWIPELIST_CreateIndirect,        "Swipelist",             ID_SWIPELIST_0, 0, 30, 320, 210, 0, 0x0, 0},
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     "Back",          ID_BUTTON_0,    0, 0, 50, 30, 0, 0x0, 0},
};

/*
*------------------ 用 户 代 码 数 据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/*
*----------- 全局变量引用 -------------
*
*
*/
//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_icon_bl_highest;
//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_icon_bl_middle;
//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_icon_bl_lowest;
//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_icon_setting_return_prs;
//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_icon_setting_return_unprs;

/*
*----------- 窗口背景回调函数 -------------
* 形参:*pMsg:消息指针
*
* 说明:绘制窗口的背景
*/
static void _cbBkWindows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WM_HWIN hItem, hAttachItem;
        int Id, NCode;

        switch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ID_BUTTON_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002B2F1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24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Settings", 50, 2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
*----------- 滑动列表子控件回调函数 -------------
* 形参:*pMsg:消息指针
*
* 说明:滑动列表上子控件的部分消息处理都在此回调中进行
*/
static void _cbSwipeItems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int Id, NCode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ID_RADIO_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ID_RADIO_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RADIO_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ID_RADIO_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RADIO_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ID_SLIDER_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SLIDER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OTION_Enable(0); //选中控件时禁止滑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OTION_Enable(1); //送手开启滑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Callback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
*----------- 设置界面返回按钮回调函数 -------------
* 形参:*pMsg:消息指针
*
* 返回:
* 说明:主要用来绘制位图
*/
static void _cbButtonBack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_IsPressed(pMsg->hWin)) //按钮按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rawBitmap(&bm_icon_setting_return_prs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R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pressed", 5, 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//未按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_DrawBitmap(&bm_icon_setting_return_unprs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unpressed", 0, 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Callback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/*
*------------------ 系 统 回 调 函 数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/*
*----------- 窗口回调函数 -------------
* 形参:*pMsg:消息指针
*
* 说明:整个界面的主回调函数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WM_HWIN hItem, hAttachItem;
        int Id, NCode;
        char str[30]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设置窗口背景回调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Callback(pMsg->hWin, _cbBkWindow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设置设置返回按钮回调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Callback(hItem, _cbButtonBack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wipelist初始化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SWIPELIS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Callback(hItem, _cbSwipeItems); //子控件回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OTION_SetMoveable(hItem, WM_CF_MOTION_Y, 1); //给滑动列表打开移动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Font(hItem, SWIPELIST_FI_ITEM_HEADER, &GUI_Font16B_ASCII); //设置字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Font(hItem, SWIPELIST_FI_ITEM_TEXT, &GUI_Font16B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Bk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BK_ITEM_UNSEL, 0x00444A24); //设置背景颜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Bk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BK_ITEM_SEL, 0x00535B2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Text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SEP_ITEM_TEXT, 0x002B2F17); //设置分隔符项目文本的颜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Text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ITEM_HEADER_UNSEL, GUI_WHITE); //设置表头文本(第一个文本)的颜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Text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ITEM_HEADER_SEL, 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Text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ITEM_TEXT_UNSEL, GUI_WHITE); //设置描述文本(除了第一个的下面的文本)的颜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TextColor(hItem, SWIPELIST_CI_ITEM_TEXT_SEL, GUI_WHIT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添加列表项目和项目的选项及文本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分隔项目0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SepItem(hItem, "  Sep0", 20); //项目,并添加分隔符项目文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(hItem, "   Item1 - text0", 70);        //项目里的选项,并设置表头文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1, " "); //添加选项描述文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1, "   Item1 - text1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分隔项目1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SepItem(hItem, "  Sep1", 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(hItem, "   Item3 - text0", 16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  Item3 - text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  Item3 - text4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  Item3 - text6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3, "   Item3 - text7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(hItem, "   Item4 - text0", 9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4, 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4, "   Item4 - text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Text(hItem, 4, "   Item4 - text3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分隔项目2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SepItem(hItem, "  Sep2", 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AddItem(hItem, "   Item6 - text0", 5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往列表添加子控件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,SWIPELIST_ItemAttachWindow函数的第二个参数,索引值是从0开始,子控件在每个项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的索引值按顺序递增,在下一个项目中的第一个子控件索引要额外及加1,因为分隔符项目也占用一个索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如,Sep0中子控件索引值为1,到了Sep1中,第一个子控件的索引值不是2而是3,第二个子控件则依然按顺序递增为4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p0子控件-Item1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ttachItem = RADIO_CreateEx(0, 0, 20, 50, pMsg->hWin, WM_CF_SHOW, 0, ID_RADIO_0, 2, 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ItemAttachWindow(hItem, 1, hAttachItem, 280, 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p1子控件-Item3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ttachItem = RADIO_CreateEx(0, 0, 20, 120, pMsg->hWin, WM_CF_SHOW, 0, ID_RADIO_1, 4, 3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ItemAttachWindow(hItem, 3, hAttachItem, 280, 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p1子控件-Item4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ttachItem = RADIO_CreateEx(0, 0, 20, 50, pMsg->hWin, WM_CF_SHOW, 0, ID_RADIO_2, 2, 3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ItemAttachWindow(hItem, 4, hAttachItem, 280, 1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p2子控件-Item6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ttachItem = SLIDER_CreateEx(0, 0, 200, 20, pMsg->hWin, WM_CF_SHOW        , 0, ID_SLIDER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ItemAttachWindow(hItem, 6, hAttachItem, 100, 2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PELIST_SetBitmap(hItem, 6, SWIPELIST_BA_LEFT | SWIPELIST_BA_BOTTOM, &bm_icon_bl_highest); //显示图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IDER_SetRange(hAttachItem, 300, 179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IDER_SetNumTicks(hAttachItem, 0); //不显示数值标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IDER_EnableFocusRect(hAttachItem, 0); //不显示聚焦虚线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IDER_SetWidth(hAttachItem, 15); //滑块大小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/*
*------------------ 公 共 代 码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/*
*----------- 创建窗口函数 -------------
* 形参:无
*
* 说明:无
*/
WM_HWIN CreateSettingWindow(void);
WM_HWIN CreateSettingWindow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模拟器截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对比排查下你的工程问题。

搞半天原来是模拟器用的5.32库有问题,单片机上的正常。模拟器升级到5.42就正常了,看来以后出什么问题要第二个怀疑是库的bug

网友A:
模拟器里面找个案例跑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器里面找个案例跑跑。

模拟器案例没问题啊?
怀疑是没删除列表上子控件造成的,但试了下还是一样,不管删没删子控件只要删除整个窗口就出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模拟器案例没问题啊?
怀疑是没删除列表上子控件造成的,但试了下还是一样,不管删没删子控件只要删除整 ...

嗯,对比排查下你的工程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