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移植MiniLZO解压失败

楼主(2020-06-29):
看了硬汉发的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710;关于miniLZO压缩的。我用VS建了工程测试,压缩和解压都正常,对比数据也是一致的。
之后移植到STMH750上,压缩操作正常,解压的时候就进入系统故障,跟进去卡在了UA_COPY4(op,m_pos)

想请教一下,这种问题,该怎样处理。谢谢!

网友:
堆栈设置加大试试

网友:
堆栈设置小了吧

网友:
用我原始例子测试是否正常

楼主:
谢谢大家!不是堆栈的问题,我把keil的优化等级改成最低就正常运行了

网友:
那还是有问题,代码写的好,不应该受优化影响

网友(2023-02-21):
测试了一天,发现和keil的编译配置有关: 屏幕截图 2023-02-21  屏幕截图 2023-02-21

1. 在不使用 微库Optimize for Time 的情况下, 会出现压缩数据大于原始数据的情况,结果如上。
2. 在使用 微库 和 不使用 Optimize for Time 的情况下, 会出现卡死的情况,结果如上。
3. 在使用 微库Optimize for Time 的情况下, 解压缩数据的情况正常,结果如上。

优化等级不选O3的话,这些就没有影响,可以不勾选,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
网友A(2024-09-20):
我用Qt做上位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
用Debug编译测试通过,用Release编译的测试不通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Qt做上位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
用Debug编译测试通过,用Release编译的测试不通过

我之前在VC上测试过,编译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