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串口监视用什么软件

楼主(2020-06-29):
电脑端串口已经连接下位机,想查看接收发送的数据用什么软件?
推荐一下

网友A:
找到个简单易用的绿色版串口监测软件AccessPort.exe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635&fromuid=58

网友:
推荐bus hound 软件,挺好用的

网友B:
CommMonitor 串口监控精灵v11.3.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ommMonitor 串口监控精灵v11.3.1

你这收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个简单易用的绿色版串口监测软件AccessPort.exe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 ...

这个软件打开串口,提示未找到或正在使用,不知道用法对不对,
不打开串口的话什么数据都没有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软件打开串口,提示未找到或正在使用,不知道用法对不对,
不打开串口的话什么数据都没有

先打开串口监控软件,再打开串口助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打开串口监控软件,再打开串口助手。。。。。

正解。
PS:用来用去,只有这个最好用。
DeviceMonitor界面太乱了,虽然感觉比较高级...
CommMonitor需要付费才好用。
所以,还是AccessPort最适中。

网友(2020-08-26):
用AccessPort容易蓝屏呢,一般都是usb2serial的

网友:
直接并接多一组tx,rx再接一个串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