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能否仿真App应用程序(STM32起始地址不为0x08000000)?

楼主(2020-06-30):
如题,尝试了下将STM32的App应用程序用MDK直接仿真,发现MDK下载后无法正常仿真,程序起始地址和中断偏移都设置了。以前用IAR是可以仿真App的。

网友A:
MDK的APP仿真,我一直是设置到首地址调试,搞好了,换个APP地址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的APP仿真,我一直是设置到首地址调试,搞好了,换个APP地址用。

嗯,只是这样的话需要重新烧bootloader程序。IAR是可以不删除boot程序的条件下直接从偏移地址开始仿真,MDK一直没有这样调试成功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DK的APP仿真,我一直是设置到首地址调试,搞好了,换个APP地址用。

不用换是可以的

网友:
可以的,我一直是BOOT+APP同时存在,调试APP的

网友:
MDK是可以这样仿真的。。

网友:
仿真设置里面除了设置程序起始地址和中断偏移都设置,还需要先下载好IAP程序,flash设置不能全选择全擦除。

网友:
boot+app一直这样调试,有个要求就是你的boot要能正常跳转到app地址,mdk点击debug后,复位就从boot运行,然后跳转到app,接着就是在app仿真状态

网友B:
8# 正解,保持 boot 能正常跳转到 app ,可以调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# 正解,保持 boot 能正常跳转到 app ,可以调试的

大神,能详细介绍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