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程序执行完 GUI_MessageBox, 弹出对话框后直接死机

楼主(2020-06-30):
程序执行完 GUI_MessageBox("Sorry,do not support open the file!","Sorry",0); 弹出对话框后直接死机,按OK没有反应,程序也跑飞了。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A:
不清楚,请教下其它坛友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清楚,请教下其它坛友看看。

买的正点原子的板子,发现正点原子demo程序架构不合适项目开发,看了硬汉哥的程序框架感觉适合做实际项目,所以经常来论坛学习,这个问题感觉不难却不知到为啥卡死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买的正点原子的板子,发现正点原子demo程序架构不合适项目开发,看了硬汉哥的程序框架感觉适合做实际项目 ...

建议买个安富莱的板子,这样开发项目效率要快很多,套用硬汉软件容易验证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买个安富莱的板子,这样开发项目效率要快很多,套用硬汉软件容易验证,

确实是啊 看了硬汉的教程,发现确实例程对实际工程搭建很重要,尤其第一次搞emwin。

网友:
请问这个文件系统例程是在哪里,我正好需要

网友C(2020-10-21):
16.1 对话框的基本原理
阻塞式和非阻塞式对话框 对话框窗口可以分为阻塞式和非阻塞式。 阻塞式对话框会阻塞执行的线程。默认情况下,它有输入焦点,用户必须先关闭它,线程才能继续 执行。阻塞式对话框不会同时禁用所显示的其他对话框。换言之,阻塞式对话框并非模式对话框。 如果对话框为阻塞式,则表示只有在对话框关闭后,所使用的函数 (GUI_ExecDialogBox() 或 GUI_ExecCreatedDialog())才会返回值。 而非阻塞式对话框则不会阻塞调用的线程 -- 在它为可见时,可允许任务继续运行。创建对话框后,函 数会立即返回值。
需要注意的是,切勿从回调函数中调用阻塞式函数。否则,可能会导致应用程序故障。

网友(2021-05-31):
引用 网友C:
16.1 对话框的基本原理
阻塞式和非阻塞式对话框 对话框窗口可以分为阻塞式和非阻塞式。 阻塞式对话框会 ...

切勿从回调函数中调用阻塞式函数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买的正点原子的板子,发现正点原子demo程序架构不合适项目开发,看了硬汉哥的程序框架感觉适合做实际项目 ...

原子和火锅他们一毕业就创业,没大公司工作经验。代码风格,架构管理差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