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计算目录下文件数目

楼主(2020-06-30):
利用的RL-FlashFS,使用的是TF卡,想开机时统计文件数目,请教版主和各位大神。

网友A:
含文件夹里面的子文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含文件夹里面的子文件吗

不含,都是是一级目录下,没有文件夹;暂时没有找到专用函数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含,都是是一级目录下,没有文件夹;暂时没有找到专用函数呢。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ViewRootDir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显示NAND Flash目录下的文件名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ViewRootDir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result;
        FINFO info;
        uint64_t ullNANDCapacity;
        uint8_t buf[15];

    info.fileID = 0;                /* 每次使用ffind函数前,info.fileID必须初始化为0 */

        /* 加载NAND Flash */
        result = finit("N0:");
        if(result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挂载失败,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,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                goto access_fail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        printf("文件名                 |  文件大小     | 文件ID  | 属性      |日期\r\n");

        /*
           将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列出来。
           1. "*" 或者 "*.*" 搜索指定路径下的所有文件
           2. "abc*"         搜索指定路径下以abc开头的所有文件
           3. "*.jpg"        搜索指定路径下以.jpg结尾的所有文件
           4. "abc*.jpg"     搜索指定路径下以abc开头和.jpg结尾的所有文件

           以下是实现搜索根目录下所有文件
        */
        while(ffind ("N0:*.*", &info)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调整文件显示大小格式 */
                DotFormat(info.size, (char *)buf);

                /* 打印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%-20s %12s bytes, ID: %04d  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fo.na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fo.fileID);

                /* 判断是文件还是子目录 */
                if (info.attrib & ATTR_DIRECTOR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(0x%02x)目录", info.attrib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(0x%02x)文件", info.attrib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显示文件日期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  %04d.%02d.%02d  %02d:%02d\r\n",
                 info.time.year, info.time.mon, info.time.day,
               info.time.hr, info.time.min);
    }

        if (info.fileID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NAND Flash中没有存放文件\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获取NAND Flash剩余容量 */
        ullNANDCapacity = ffree("N0:");
        DotFormat(ullNANDCapacity, (char *)buf);
        printf("NAND FLASH的容量 = %10s字节\r\n", buf);

access_fail:
        /* 卸载NAND Flash */
        result = funinit("N0:");
        if(result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失败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成功\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}

楼主:
fileID这个不是文件数目吧,这个ffind一次找到的文件数目有限吧,几百或者上千;我这面测试ffind只能找到一个文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ileID这个不是文件数目吧,这个ffind一次找到的文件数目有限吧,几百或者上千;我这面测试ffind只能找到 ...

没有限制,一直用的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限制,一直用的这个。

一次只能查找到一个文件吧,要一个个遍历一遍,才能只能最终文件数目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次只能查找到一个文件吧,要一个个遍历一遍,才能只能最终文件数目吧?

对,常用的这些文件系统都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