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关于V5-114a和V5-115a网络例程中没有绑定端口号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30):
刚买的V5的板子,双网口能同时工作,但是找不到设置服务器绑定端口号的函数。。。。。。我上位机要连接网口,除了IP地址,子网掩码,网关以外,还需要设置端口号才行。。。。。。请教下怎么设置。。。。。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初学就看教程学习,上个手先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587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学就看教程学习,上个手先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 ...

谢谢大神。。。但是这教程里只有DM916X网口的,DM9000网口的没有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神。。。但是这教程里只有DM916X网口的,DM9000网口的没有啊。。。。。。

你先把DM916X熟悉下,新版的单协议栈,双网口教程后面我会发布,届时参考即可。

F407板子双网口性能也是杠杠的,DM9162文件传输速度99.8Mbps,DM9000速度73.7Mbps(2020-05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82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把DM916X熟悉下,新版的单协议栈,双网口教程后面我会发布,届时参考即可。

F407板子双网口性能也 ...

大神,我做的项目不需要那么复杂,其实只要2个网口能接收和发送16进制的数据包就可以了。。。。。。所以在基础例程V5-114a和V5-115a里就少个端口号的绑定。。。。。。能不能麻烦给2个绑定端口号的函数.。。。。。。项目还有半个月结束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做的项目不需要那么复杂,其实只要2个网口能接收和发送16进制的数据包就可以了。。。。。。所以 ...

那没办法了,帮不上了,自己办法解决吧

这两个例子V5-114a和V5-115a我也不熟悉,uip完全不会,而lwip我现在只会在我制作的那个框架里面使用,帮不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没办法了,帮不上了,自己办法解决吧

这两个例子V5-114a和V5-115a我也不熟悉,uip完全不会,而lwip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不帮你下,有点过意不去,LwIP的做好了,你参考下:

基于F407的LwIP裸机TCP通信案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568&fromuid=58

网友A:
相当够意思,UIP的也帮你做好了:

基于F407的UIP TCP通信案例,并且含开源上位机通信软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56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当够意思,UIP的也帮你做好了:

基于F407的UIP TCP通信案例,并且含开源上位机通信软件

太感谢了,刚刚登录论坛才看见回复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