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基于F407的LwIP裸机TCP通信案例

楼主(2020-06-30):
操作步骤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主程序模块。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main.c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    说    明 : 本实验主要是实现实现TCP客户端的功能。
*              实验目的:
*                1. 本期例子主要实现TCP客户端的功能。
*              实验内容:
*                1. 初始化以太网驱动和LWIP, TCP发送数据包大小是1400字节,并在
*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轮询lwip_pro程序。
*                2. 在TCP轮询的回调函数tcp_poll里面执行LED1闪烁,方便观察现象。
*                2. 按键K1按下,V5板子向TCP服务器发送256字节数据。
*                3. 按键K2按下,V5板子向TCP服务器发送628字节数据。
*                4. 按键K3按下,V5板子向TCP服务器发送1400字节数据
*                5. 摇杆向上按下,V5板子向TCP服务器发送20MB字节数据
*              实验步骤:
*                1. 设置PC机的IP地址为192.168.1.10,掩码和网关可不用设置。以保证
*                   开发板和PC机在同一个网段。
*                2. 找一根网线连接开发板和PC机,并在网址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68
*                   下载TCP UDP调试工具。
*                3. 先讲开发板上电,下载本程序到板子上面,然后打开调试软件设置为服务器模式,软件
*                   会自动的识别刚才设置的IP为TCP服务器IP。
*                4. 然后复位开发板,串口1会打印相应的信息:
*                   PHY_BSR = 786D, Phy Link Ok
*                   Phy Address = 1, Read ID = 0181, DM9161 Detected Ok!
*                   > Ethernet Init  Success 表示初始化成功
*                5. 然后通过按键向TCP发送数据即可,通过TCP软件可以看数据上传的大小,比较下是否
*                   是指定的大小,按键按下后串口1会打印这次需要发送数据包的次数和一次小于1400字
*                   节的数据包。
*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K1按下 s_ulTraNum = 0, s_usTraRemainder = 256     发送256字节
*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K1按下 s_ulTraNum = 0, s_usTraRemainder = 628     发送628字节
*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K1按下 s_ulTraNum = 1, s_usTraRemainder = 0       发送1400字节
*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K1按下 s_ulTraNum = 14979, s_usTraRemainder = 920 发送20MB字节
*                6. 将开发板的网线拔掉后会打印信息:Network Cable is unplugged,  重新插上后可以继续工作。
*
*    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日期        作者    说明
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13-12-24 armfly   首发
*
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3-2014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更加需要修改目标端的IP地址和本地的IP地址,网关等,全部都在文件main_lwip.h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LWIP头文件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main_lwip.h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    说    明 : 用设置本地IP,网关,掩码等
*
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3-2014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ndef __MAIN_LWIP_H
#define __MAIN_LWIP_H

#ifdef __cplusplus
extern "C" {
#endif

/* 头文件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4xx.h"
#include "bsp_eth.h"
#include "stm32f4x7_eth.h"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stdlib.h"
#include "string.h"

#include "lwip/mem.h"
#include "lwip/memp.h"
#include "lwip/tcp.h"
#include "lwip/udp.h"
#include "lwip/dns.h"
#include "lwip/api.h"
#include "lwip/dns.h"
#include "lwip/dhcp.h"
#include "lwip/debug.h"
#include "lwip/stats.h"

#include "netif/etharp.h"
#include "ethernetif.h"
#include "netconf.h"

//#define USE_DHCP       /* 使能 DHCP */
#define SERIAL_DEBUG   /* 用于使能串口调试 */

/* TCP客户端要访问的目标IP */
#define DEST_IP_ADDR0   192
#define DEST_IP_ADDR1   168
#define DEST_IP_ADDR2   1
#define DEST_IP_ADDR3   10

/* 目标端口号 */
#define DEST_PORT       1001

/* MAC 地址: MAC_ADDR0:MAC_ADDR1:MAC_ADDR2:MAC_ADDR3:MAC_ADDR4:MAC_ADDR5 */
#define MAC_ADDR0   2
#define MAC_ADDR1   0
#define MAC_ADDR2   0
#define MAC_ADDR3   0
#define MAC_ADDR4   0
#define MAC_ADDR5   0

/*静态IP地址: IP_ADDR0.IP_ADDR1.IP_ADDR2.IP_ADDR3 */
#define IP_ADDR0   192
#define IP_ADDR1   168
#define IP_ADDR2   1
#define IP_ADDR3   240

/* 子网掩码 */
#define NETMASK_ADDR0   255
#define NETMASK_ADDR1   255
#define NETMASK_ADDR2   255
#define NETMASK_ADDR3   0

/* 默认网关 */
#define GW_ADDR0   192
#define GW_ADDR1   168
#define GW_ADDR2   1
#define GW_ADDR3   1

/* 在main.c文件有定义 */
extern uint8_t g_ucTCPCMD;
extern uint32_t g_ulTCPTraTolSize;

/* TCP发送数据缓存 在文件tcp_echoclient.h */
extern uint8_t data[1400];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

#endif /* __MAIN_LWIP_H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