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基于F407的UIP TCP通信案例,并且含开源上位机通信软件

楼主(2020-06-30):
上位机:

操作说明:

*   内容简述:
*                本例程移植uIP-1.0协议栈,演示开发板和PC间的TCP通信。自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应用层
*        通信协议。本例程实现的功能有:
*                (1)通过PC机控制板子上的LED;
*                (2)测试TCP上传速度和TCP下传速度。
*                (3)在不影响通信的条件下实现了按键的检测和打印键值功能。
*
*            开发板选用的网卡芯片DM9000AE,该芯片可自适应10M/100M连接,自动识别直连网线和交叉网线。
*
*                本例程设置的缺省IP地址是 192.168.1.10,默认的TCP监听端口是1000。
*                开发板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。PC机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。
*                 PC机上需要运行TcpTest软件,C++ Builder 6.0(sp4)开发,提供源码。
*        用户可以做如下测试:
*        (1)ping 试验
*                点击windows 开始-运行,执行cmd命令,然后在dos窗口输入 ping 192.168.1.10
*                应该看到如下结果: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ply from 192.168.1.10: bytes=32 time<1ms TTL=128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ply from 192.168.1.10: bytes=32 time<1ms TTL=128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ply from 192.168.1.10: bytes=32 time<1ms TTL=128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ply from 192.168.1.10: bytes=32 time<1ms TTL=128
*
*        (2)PC机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试验
*                运行TcpTest软件,在命令输入窗口输入控制LED的命令字符串,然后点击发送,开发板
*        上对应的LED灯会发生变化。TcpTest软件有8个按钮,点击后可以直接发送Led的控制
*        命令。
*                命令代码如下: (末尾无0x00和回车字符)
*                ledon 1     ----- 点亮LED1
*                ledoff 1    ----- 关闭LED1
*                ledon 2     ----- 点亮LED2
*                ledoff 2    ----- 关闭LED2
*                ledon 3     ----- 点亮LED3
*                ledoff 3    ----- 关闭LED3
*                ledon 4     ----- 点亮LED4
*                ledoff 4    ----- 关闭LED4
*                txtest      ----- 通知目标板进入上传测试状态。
*                rxtest      ----- 通知目标板进入传测试状态。
*                stop                ----- 退出上传或下传测试状态,进入命令状态
*
*        (3)测试目标板连续上传数据包的通信速度
*                发送 txtest 命令,或者点击“上传测试”按钮。目标板接收到此命令后会连续发送数据包,
*        每个包的大小为1400字节。TcpTest软件会显示通信速度。
*                注:由于缺省时windows对TCP包会延迟200ms再确认,导致每秒只能上传5包。实测上传速度
*        为7000字节/秒。
*                如果勾选了“收到数据后立即应答”,则TcpTest收到数据后会发送1个字符‘A',这样就可以实现
*        及时应答。实测上传速度为 1.2M字节/秒。

*        (4)测试目标板连续上传数据包的通信速度
*                发送 extest 命令,或者点击“下传测试”按钮。 PC机会连续发送数据包给目标板,
*        每个包的大小为1400字节。TcpTest软件会显示通信速度。实测下传速度为 1.4M字节/秒。
*
*        (5)通信中按键试验
*                随时操作开发板上的3个按钮或摇杆,串口1会打印出键值。需要连上串口线,打开串口工具进行观察。

楼主:
程序中网关,IP和子网掩码的设置位置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