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stm32h7 两路canfd是否可以同时使用

楼主(2020-06-30):
请教各位h7的两路canfd接口可以同时使用吗(勘误手册上好像说Y版本不能同时用),有实际使用过的大佬麻烦指点一下

2021-11-02 站长补充

已经发布双FDCAN案例。

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发布双FDCAN教程和配套案例,含H7-TOOL的FDCAN助手通信分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371

楼主:
https://community.st.com/s/quest ... o-fdcan-peripherals

按照官方的说法是V版本才解决了这个问题,社区有人说是因为fdcan2的msg ram offset没有设置对导致的,有实际使用过的大佬麻烦问下Y版本到底两路fdcan同时使用有无问题(msg ram offset设置正确的前提下)

网友:
勘误手册上面不是写了么,CPU和两个CANFD同时访问Message RAM的时候,同一时刻仅让一个CANFD访问即可解决。

另外,项目上使用的话,直接买V版就好了,无需纠结。

到了当前最新的V版,ST勘误还新公布出来两个bug,你说坑不坑:

早期Y版手册:

X,Y,V手册:

楼主:
请教硬汉Y版本芯片上开发的程序迁移到V版本上那些外设驱动需要修改啊(CPU都运行在400M的话)

网友A(2021-05-05):
我试过了单独 FDCAN1  和  FDCAN2 都可以用,就是不能两路同时用  ,不知道是啥原因,论坛里有调好了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试过了单独 FDCAN1  和  FDCAN2 都可以用,就是不能两路同时用  ,不知道是啥原因,论坛里有调好了的吗?

我的是同时用的,可参考:

基于STM32H7的CMSIS-Driver驱动实现双CAN FD和双经典CAN两种方式案例发布(2021-03-2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5369

基于STM32H7的双CAN FD通信案例(2020-01-2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3449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是同时用的,可参考:

基于STM32H7的CMSIS-Driver驱动实现双CAN FD和双经典CAN两种方式案例发布( ...

谢谢硬汉,有没有stm32 CubeMX生成的双路FDCAN裸例程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硬汉,有没有stm32 CubeMX生成的双路FDCAN裸例程呀?

7楼第2个就是裸机的,CubeMX仅仅是配置下FDCAN,参考7楼第2个的结构体参数成员,配置下CubeMX生成即可,也比较好整。

网友C(2021-11-02):
我也 要用2路CAN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 要用2路CAN了,

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发布双FDCAN教程和配套案例,含H7-TOOL的FDCAN助手通信分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371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