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生成代码移植到单片机中的问题。

楼主(2020-06-30):
问题描述:
利用appwizard生成了一个代码,组织结构如下:
添加到工程中。加上了APPWizard.h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ile        : APPW_MainTask.c
Purpose     : APPWIZARD application entry poin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END-OF-HEADER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#include "appwizard.h"
#include "Generated/Resource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MainTask
*/
void MainTask(void) {
  //
  // Setup configuration dependent pointers
  //
  APPW_X_Setup();
  //
  // Initialize AppWizard
  //
  APPW_Init(APPW_PROJECT_PATH);
  //
  // Create initial screen...
  //
  APPW_CreateRoot(APPW_INITIAL_SCREEN, WM_HBKWIN);
  //
  // ...and keep it alive
  //
  while (1) {
    while (GUI_Exec1()) {
      APPW_Exec();
    }
    APPW_Exec();
    GUI_Delay(5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编译后出现:
.\Objects\G_1052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APPW_X_Setup (referred from appw_maintask.o).
.\Objects\G_1052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ID_SCREEN_00_RootInfo (referred from appw_maintask.o).

在APPWizard.h中能找到这两个函数,库也是使用的NXP的emwin_M4F.lib
更换emwin_M7.lib,依然如故。
请假大神们,该如何解决。

网友:
近期开启做emWin的第3版教程,届时我们交流下。

楼主:
还得请你多指点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得请你多指点呀。

还没有开始研究,这几天就会开始研究了。

网友A(2020-12-30):
请问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植入成功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植入成功了吗

论坛上好些坛友都反馈appwizard的生成代码移植不上,看来要研究一番了,早点把第3版emWin教程发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