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在H7-TOOL群友的鼎力帮助下,eMMC在RL-FlashFS下也移植成功了

楼主(2020-07-01):
之前研究过一次,没有搞定。

RL-FlashFS V6.X提供的H7版CMSIS-Driver驱动并不支持eMMC,得自己修改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937

昨天H7-TOOL里面的群友搞定了,在他的帮助下,我也搞定了,太感谢了

网友A:
emmc不能像SD卡那样使用SDIO驱动吗?我一直以为这东西就是BGA封装的SD卡只是支持更多的协议呢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mc不能像SD卡那样使用SDIO驱动吗?我一直以为这东西就是BGA封装的SD卡只是支持更多的协议呢,

带的那个MCI驱动,是SD和MMC二合一。

网友A:
给你推荐几个SD NAND的厂家,算是QFN封装的TF卡, 这玩意比较小众, 但是我觉得挺不错的,TF卡插拔可靠性差,EMMC太贵,虽然有可能双层版,BGA焊接良率是个问题,QFN封装就好多了,
这几家找产品中的SD NAND
http://www.longsto.com/
http://www.mkfounder.com/
http://www.xtxtech.com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推荐几个SD NAND的厂家,算是QFN封装的TF卡, 这玩意比较小众, 但是我觉得挺不错的,TF卡插拔可靠性差 ...

这种的稳定性和后期的供货是问题,早期H7-TOOL设计之初我们考虑过,后来直接采用eMMC

网友B:
可以分享下解决方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分享下解决方法吗

移植先用V7的RL-FlashFS的SD卡模板,然后修改这几个参数的地方就行。
这个是群友发的,我测试了,确实是可以的:

网友:
牛逼!硬汉大哥的学习精神佩服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移植先用V7的RL-FlashFS的SD卡模板,然后修改这几个参数的地方就行。
这个是群友发的,我测试了,确实是 ...

谢谢,晚上回去试试

网友C(2020-08-13):
这个型号不是停产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型号不是停产了吗

H7-TOOL的那个eMMC? 依然是东芝的主力:

https://business.kioxia.com/en-apac/memory/mlc-nand/emmc.html

网友D:
使用rl-flashfs的速度是不是就降下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使用rl-flashfs的速度是不是就降下来了。

为什么降下来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降下来了。

我记得rtx全家桶全是用的dma吗,那这个rl-flashfs也是吗。我的意思是换了这个rl-flashfs相比全家桶那个的写入和读取速度有变化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记得rtx全家桶全是用的dma吗,那这个rl-flashfs也是吗。我的意思是换了这个rl-flashfs相比全家桶那个的 ...

RL-FlashFS就是RTX5全家桶里面的一个组件,其它还有RL-USB,RL-TCPnet等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RL-FlashFS就是RTX5全家桶里面的一个组件,其它还有RL-USB,RL-TCPnet等

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之前的全家桶里有个速度测试的那个,读取43MB/S那个,那个不是用的fatfs吗,我是想问换了这个rl-flash还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之前的全家桶里有个速度测试的那个,读取43MB/S那个,那个不是用的fatfs吗,我是 ...

43MB是裸机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