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为了保证代码的健壮性,请推荐一款C代码静态分析工具

楼主(2020-07-01):
大家在做实际项目时有用到代码分析工具吗,目前哪个工具比较好?

网友:
IAR带。
Embedded Studio里面的忘了叫啥了,也支持

网友:
静态分析可以用QAC 动态单元测试可以用cantata

网友:
pc-lint  mdk可以集成

网友A:
pc-lint 过时了吧,最新的是plus版本,不知道有没有和谐的?

有mdk其他的工具可以用吗?和谐的或者开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-lint 过时了吧,最新的是plus版本,不知道有没有和谐的?

有mdk其他的工具可以用吗?和谐的或者开源 ...

有几家专门搞这个检测服务的厂商,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。

网友:
coverity,pclint,很多专业工具,需要大笔的美金

网友:
找到一个pvc-studio,有人知道怎么用吗?
想找一个可以直接输入项目文件夹 ,就可以进行分析的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