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设计界面的在线运行方法

楼主(2020-07-01):
大家简单设计好界面后,要点击Screen Flow运行下:

弹出界面后,点击下这里的Run

选择一个窗口做为首页面显示的窗口,点击这个地方即可选择:

设置完毕后,点击这里的小人就可以运行了:

网友:
硬汉大哥,就是说这样可以当模拟器耍了?

网友A(2021-08-16):
模拟的时候正常,下到板子里就不对了,一共两个界面,一个大的界面充满屏幕,另一个是小界面。大界面选择了Visible at Startup,小界面没选。
结果下到板子里两个界面一块显示了
我用的guix 6.0.10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的时候正常,下到板子里就不对了,一共两个界面,一个大的界面充满屏幕,另一个是小界面。大界面选择了 ...

仅创建大界面显示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仅创建大界面显示是否正常。

大界面正常,我用的单色屏的例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界面正常,我用的单色屏的例程。

那这种是正常的。你应该是都创建好了,然后他们会依次展示出来。

注意这个帖子中介绍的窗口关系。

ThreadX GUIX的显存,canvas画布, root window和window/widget的区别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149&fromuid=5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种是正常的。你应该是都创建好了,然后他们会依次展示出来。

注意这个帖子中介绍的窗口关系。

我是按照教程里把screen flow设置好,大窗口开机显示,小窗口不显示,点击大窗口按键后跳转到小窗口。
小窗口没有勾选visible at startup,不应该不显示吗?
下面是代码:
        /*初始化配置 */
    gx_system_initialize();

        /* 配置显示屏 */
    gx_studio_display_configure(DISPLAY_1, swm320_graphics_driver_setup_monochro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NGUAGE_CHINESE, DISPLAY_1_THEME_1, &root);

    /* 创建窗口 */
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", (GX_WIDGET *)root, windowptr);
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1", (GX_WIDGET *)root, window1ptr);
        /* 显示根窗口 */
    gx_widget_show(root);

    /* 启动GUIX */
    gx_system_star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x_thread_sleep(20);
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按照教程里把screen flow设置好,大窗口开机显示,小窗口不显示,点击大窗口按键后跳转到小窗口。
...

小窗口不使用的话,上电创建后先设置隐藏,

参考我的数字键盘例子,看下就明白了。

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,双管齐下,GUIX更新至第28章,emWin更新至第28章(2021-07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8429&fromuid=5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小窗口不使用的话,上电创建后先设置隐藏,

参考我的数字键盘例子,看下就明白了。

在哪隐藏的,键盘例程里没找到。
隐藏不能在guix studio里设置吗?
参考教程做的,在screen flow设置了也没用,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哪隐藏的,键盘例程里没找到。
隐藏不能在guix studio里设置吗?
参考教程做的,在screen flow设 ...

网友A:
单色屏按钮、输入框等选中怎么设置?教程里没找到。。。
guix studio里selected text color和selected fill都设置了,但没有效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色屏按钮、输入框等选中怎么设置?教程里没找到。。。
guix studio里selected text color和selected f ...

教程里面我做了个OLED章节。

你的GUIX Studio直接创建单色模式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教程里面我做了个OLED章节。

第19章看过了,主要是说移植,没写按钮选中(FOCUS)后的显示怎么设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教程里面我做了个OLED章节。

还有,droplist怎么用?教程里也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droplist怎么用?教程里也没找到

这个控件好弄,自己倒腾下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控件好弄,自己倒腾下就行。

好哒
刚开始学习,问题有些多,谢谢回复。

网友B(2021-12-23):
引用 网友A:
模拟的时候正常,下到板子里就不对了,一共两个界面,一个大的界面充满屏幕,另一个是小界面。大界面选择了 ...

大佬,能说一下怎么下到板子里吗,我下进去屏幕没有显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能说一下怎么下到板子里吗,我下进去屏幕没有显示啊

看教程操作说明,然后对比我们做的例子。这样更容易对比问题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