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对话框删除的疑问,内存释放不彻底

楼主(2020-07-01):
创建对话框的背景是窗口,窗口上有两个Listview,对话框显示Listview某一单元格的内容,但是GUI_EndDialog后,内存释放不彻底,每次关闭对话框,都会有68个字节未释放,对话框的内容只有一个多行文本控件,删除是在WM_TIMER消息里删除的,有大佬分析下原因么,感激不尽

网友A:
listview控件是不需要单独删掉的。

GUI_EndDialog前,你单独删除下listview看看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stview控件是不需要单独删掉的。

GUI_EndDialog前,你单独删除下listview看看正常不。

我描述有问题,粗心了,GUI_EndDialog的是对话框,明天试试listview看是否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stview控件是不需要单独删掉的。

GUI_EndDialog前,你单独删除下listview看看正常不。

经过测试,在模拟器上测试关闭对话框不会出现内存释放不彻底的问题,移植到板子上也不会出现,但是在具体的程序中,还是会出现内存释放不彻底,郁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stview控件是不需要单独删掉的。

GUI_EndDialog前,你单独删除下listview看看正常不。

原因找到了,因为创建对话框是在WM_TIMER消息内创建的,但是并没有删除定时器,关闭对话框后,定时器所占的内存没有释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因找到了,因为创建对话框是在WM_TIMER消息内创建的,但是并没有删除定时器,关闭对话框后,定时器所占 ...

谢谢告知原因。

你的定时器如果是创建到对话框上的,删除对话框会自动删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告知原因。

你的定时器如果是创建到对话框上的,删除对话框会自动删除的。

大佬客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