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Link] 求助ST-Link V3无法识别芯片!!!

楼主(2020-07-01):
    前几天不是,问了一下ST芯片双核怎么启动得嘛!!!然后就买了一个官方得开发板stm32h747i_disco,开机没啥问题,首次也能直接用自带得ST-Link识别出芯片stm32h747i。。。。    然后,我自己建了一个keil工程,就初始化了串口和LED。编译也通过了,然后下载了。。。结果把板子复位了一下后。烧写得程序有木有工作不清楚,问题是现在自带得ST-Link识别不了stm32h747i芯片了。。。ST-Link电脑识别正常....所以想问,什么情况导致得,我能想到得是stm32h747i坏了?应该不可能啊,难道写入程序把stm32h747i自带得官方boot擦除了?可是,虽然有 办法擦除官方boot,但是这么简单得烧写应该不会啊,难道stm32h747i有啥特殊地方?希望各位大大,给个方向!!!

网友A:
试试我这个方法:

ST的NUCLEO板子无法下载程序时,通过复位状态下载可解决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53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我这个方法:

ST的NUCLEO板子无法下载程序时,通过复位状态下载可解决

现在得问题是,stm32h747i_disco板载得ST-Link V3识别不stm32h747i芯片,点击下载,说木有芯片,包括用STM32CubeProgrammer也是一样,点击连接,直接反馈Error: No STM32 target found!

楼主:
板子买回来得时候,都正常工作得。。。。。包括一次烧写,都成功了,然后复位了一下,就直接显示无法识别stm32h747i芯片。。。。。我在想在怎么搞,即使烧写得是一个错误得文件,也不至于导致无法识别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我这个方法:

ST的NUCLEO板子无法下载程序时,通过复位状态下载可解决

版主大大,能不能把我得帖子移到STM32H7版块啊.....发错版块了!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大大,能不能把我得帖子移到STM32H7版块啊.....发错版块了!!!

是我专门移动到这个版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我专门移动到这个版块的

好吧,那问题来了,我这个咋解决啊!!!岂不是要凉凉了?就烧写一次,就凉凉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吧,那问题来了,我这个咋解决啊!!!岂不是要凉凉了?就烧写一次,就凉凉了?

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,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(2020-03-1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79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,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(2020-03-1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 ...

我看了一下,我用得STM32Cube建立得工程,是不是PA13和PA14需要设置成DEBUG_SWCLK模式才行???我没设置,默认是啥?难道不是这个?

网友:
ST的双核的745和747如果烧错程序或者时钟配置错误就会这样,你让MCU进入系统自带的bootloader就可以检测到了

楼主:
可以识别啦!!!把boot脚拉高,进入sram启动模式...有可能flash程序有问题,不过程序有问题,不至于影响识别啊!!!而且,官方板子也没有个条线,真是莫名其妙得

楼主:
    此问题,彻底找到原因了。现把过程说一下。。。下载程序后,调试,发现程序死在while(!__HAL_PWR_GET_FLAG(PWR_FLAG_VOSRDY)) {}这句话。。。这是STM32Cube配置的,看了一波代码和资料,发现是等待电源稳定。然后又看了一波资料,包括官方demo,把MCU的频率从480M将为100.。。发现程序正常运行,毫无问题。此时想,难道MCU不能工作在480M,想想都不可能,然后又是一波资料研究,猜测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。因为目前,MCU供电来自于ST Link V3。然后供电改为外部USB供电,发现MCU在480M正常运行,并且识别芯片毫无问题。
   总结就是供电问题,但是为啥供电问题,只是设置不正常,为啥影响了ST-Link V3识别芯片呢。。。

网友B:
有一次STM32Cube创建工程没有选择调试接口,这个程序下载后就不能识别了,按住复位键,然后点击下载才可以正常用。

网友C:
我是745的板,电源配置软硬件不搭我踩过一次,你也买来学习GUI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一次STM32Cube创建工程没有选择调试接口,这个程序下载后就不能识别了,按住复位键,然后点击下载才可以 ...

调试接口不需要设置,因为PA13和PA14默认就是调试接口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745的板,电源配置软硬件不搭我踩过一次,你也买来学习GUI吗

学习双核吧,也学习程序跑外部flash!!!总之慢慢研究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