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G] 准备为开发板设计一个4G模块,初步选定合并宙的Air724UG模块

楼主(2020-07-01):
合宙Luat 4G Cat.1 LTE全网通无线通信超小封装Air724UG模块,价格42元左右。

资料下载:http://www.openluat.com/Product/4gcat1/Air724UG.html

网友A:
跑PPP协议就好了,最好是usb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跑PPP协议就好了,最好是usb的

跑PPP,使用RL-TCPnet标配,走起

基于RTX5+RL-TCPnet V7.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082

网友C:
4G Cat.1、Cat.4、NBIot都可以搞起来了

网友D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2#detail
我们目前用的是这个模块,
主要是用来SIM卡发短信,4G全网通

可以替代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4G Cat.1、Cat.4、NBIot都可以搞起来了

争取都刷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5.594a5ee9mX2qcZ&id=540413762268&ns=1&abbucket=12#d ...

也不错。

网友E:
最近再整USB驱动EC20,照着网上教程成功用ST USB HOST库成功发送AT。用RL-USB驱动失败。识别不到CDC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最近再整USB驱动EC20,照着网上教程成功用ST USB HOST库成功发送AT。用RL-USB驱动失败。识别不到CDC。

后面我们这个发布了,我搞下。

网友:
合宙的支持rndis 很舒服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5.594a5ee9mX2qcZ&id=540413762268&ns=1&abbucket=12#d ...

可以还移远或者合宙 便宜的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还移远或者合宙 便宜的很

我刚看了下,我们用的带SIM卡,而且卡槽在边上,方便整合到我们产品的外壳
换了还挺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PPP,使用RL-TCPnet标配,走起

基于RTX5+RL-TCPnet V7.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
...

可以了解一下RT-Thread,PPP有软件包支持,非常简单。不过都是用的串口,速度受限

网友G:
这类4G模块,实际工程中,使用纯AT上网的方案稳定吗,看网上的介绍资料大部分都是AT命令的,例程都是最简单的一些步骤。
操作系统的源代码貌似还是以PPP居多。有没有计划出个AT上网的例子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类4G模块,实际工程中,使用纯AT上网的方案稳定吗,看网上的介绍资料大部分都是AT命令的,例程都是最简单 ...

AT上网不是很简单的么。。。

基于H7的中移动物联例子以及简易操作说明,方便电脑端和手机端远程查看数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528&fromuid=58

网友H:
做成和合宙4G 720H兼容的MiniPCIE板吗,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自己画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做成和合宙4G 720H兼容的MiniPCIE板吗,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自己画了

这款?

http://www.openluat.com/Product/ ... e.html#!prettyPhot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款?

http://www.openluat.com/Product/4g/Air720Hminipcie.html#!prettyPhoto

是的,今天发现了合宙724UG的一款MiniPCIE,但还没上市 http://doc.openluat.com/article/966/0

网友G:
大佬能给讲一下这些模块如何在AT非透传模式下如何发送特殊字符吗, 就是在AT模式下直接发送16进制数据, 大部分都可以, 但是几个命令字符不行,
比如<Ctrl+Z>的0X1A, <back space>的0X08, <ESC>的0X1B ?
模块遇到这几个字符基本上都会执行其他的动作,或者删除字符,或者取消发送, 根本发不出去这几个数据啊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大佬能给讲一下这些模块如何在AT非透传模式下如何发送特殊字符吗, 就是在AT模式下直接发送16进制数据, 大部 ...

我还没有用过,转义符形式发生是否可行

比如0X1A, 改为 \x1A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没有用过,转义符形式发生是否可行

比如0X1A, 改为 \x1A

找到了, 这个问题要解决, 首先得能用G搜索,因为百度根本搜不到那个文档 .....
移远2012年的TCP技术文档中提出, 要发送特殊字符, 需要使用定长发送命令, 强制模块发送一定长度的数据,无论数据中有什么字符.
2019的技术文档中,却删除了相关的描述, 蜜汁操作
也就是QISEND=0,100// 0是socket,100是长度, 刚刚发现的, 去验证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找到了, 这个问题要解决, 首先得能用G搜索,因为百度根本搜不到那个文档 .....
移远2012年的TCP技术文档 ...

不科学啊,需要这么麻烦的么。。。

等站长开发完成了,我也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科学啊,需要这么麻烦的么。。。

等站长开发完成了,我也学习学习。

其实反倒是简单了, 因为使用转义字符,需要解码,效率太低, 我尝试过你说的那种,也是不行的,
另一方面,移远的模块限制了最大发送数量,就是1460,转义字符最坏情况下只能发送大约一半的数据,这个差距太大了
定长命令是最合适的. 只是不明白,早期的文档说的挺好的,为啥后来就删掉了这部分的介绍. 真是谜一样的操作.
可以注意一下这里, 如果使用AT的话,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后面我们这个发布了,我搞下。

你好,能说下你们小批量(100个)买的时候,合宙给的啥价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好,能说下你们小批量(100个)买的时候,合宙给的啥价格?

我们还没有批量买。

网友:
用过他家的2G模块,没有使用AT指令,用的Lua脚本,非常方便

网友:
选4G模块关键看稳定性,工业上要稳定第一。

网友(2020-08-19):
不知大佬是在哪家工厂贴的片??  嘉立创好像不能贴这种封装

网友J(2020-09-28):
引用 网友B:
跑PPP,使用RL-TCPnet标配,走起

基于RTX5+RL-TCPnet V7.X的PPP方式驱动4G模块EC20和2G模块M26的案例
...

我想跑PPP,但是在EC20上正常运行的程序在Air724UG上运行不起来,PPP连接失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我想跑PPP,但是在EC20上正常运行的程序在Air724UG上运行不起来,PPP连接失败

最忙于别的东西,这个东西暂时没有再弄了,后面有时间再弄。

网友C(2022-07-02):
引用 网友B:
最忙于别的东西,这个东西暂时没有再弄了,后面有时间再弄。

硬汉兄,这个模块设计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兄,这个模块设计好了吗?

不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