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分享一下,H7/V7 使用 threadx + filex + st hal host lib 库读写u盘成功

楼主(2020-07-03):
发帖庆祝一下使用 filex + st hal host lib 库读写u盘 基本 成功

工程文中需要  宏定义
C/C++  USE_USBH_FS

#define  APP_CFG_TASK_USB_PR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u
#define  APP_CFG_TASK_USB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2048u

usb host libary 我就不提供了,这个是st 的官方库

网友A:
非常好,赞。

尝试把ST的USB库更换为USBX成功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好,赞。

尝试把ST的USB库更换为USBX成功没。

暂时还没有,后续有空了我再捣鼓看看能否成功

网友:
真乃大神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好,赞。

尝试把ST的USB库更换为USBX成功没。

貌似这个 filex 系统需要 打开 exfat 功能才好,u盘也需要格式化为 exfat 才比较完美

我记得 fatfs 貌似对 exfat 支持不是很好,而这个 filex 支持 exfat 贼好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这个 filex 系统需要 打开 exfat 功能才好,u盘也需要格式化为 exfat 才比较完美

我记得 fatfs 貌 ...

好消息,搞起来。

网友B:
哥们有碰到cache问题嘛,我被坑了,关了cache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们有碰到cache问题嘛,我被坑了,关了cache就好了

我的貌似没有遇到这个问题

我的在读写时,使用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validate cache before DMA read.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media_ptr -> fx_media_driver_buffer, media_ptr -> fx_media_driver_sectors * 512);

在 fx_stm32_usb_driver.c ,你可以下载看看

我目前连续读写 16MByte 的数据量也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
我的 工程 cache 也是开启的

网友C(2022-01-21):
楼主试过读写exfat格式的大u盘吗?我照着你的驱动可以读取fat32得的u盘,exfat大u盘只能读取,不能写入,目前没有找到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试过读写exfat格式的大u盘吗?我照着你的驱动可以读取fat32得的u盘,exfat大u盘只能读取,不能写入,目 ...

估计是你需要更新 filex 了,因为之前的 filex 文件貌似是不支持 exfat 的,貌似最新的 filex v6.1.9 版本是支持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你需要更新 filex 了,因为之前的 filex 文件貌似是不支持 exfat 的,貌似最新的 filex v6.1.9 版 ...

我的FILEX就是下载的最新的,exFAT格式的可以读取,写不了。

网友:
官方最新的是filex v6.1.8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你需要更新 filex 了,因为之前的 filex 文件貌似是不支持 exfat 的,貌似最新的 filex v6.1.9 版 ...

是不是和U盘厂家也有关系呢?MOVE SPEED的64G exFAT格式U盘,用你提供的filex驱动函数,可以读取文件,就是写不了,到最后 status =  fx_media_close(&USB_Disk);错误为:FX_IO_ERROR,还会是哪的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