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使用 filex +单片机读写u盘正常,但是使用单片机操作后再把u盘插入电脑识别失败?

楼主(2020-07-03):
请教下,使用 filex +单片机读写u盘正常,但是使用单片机操作后再把u盘插入电脑识别失败?

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操作,请问这个是怎么个情况 造成的 ??

网友A:
说明程序里面FileX操作U盘还是稍有点异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程序里面FileX操作U盘还是稍有点异常。

已经搞定了,是我的分区没有搞好造成 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定了,是我的分区没有搞好造成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