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怎样用emwin中汉字与数字同行居中显示
seven spark

楼主(2020-07-03):
需要这样显示XXXX【】【】XX,X表示数字,【】表示汉字,且数字与汉字的字体不同。其中【】汉字固定,X数字内容变化,变化范围在(0~9999),现在需要XXXX【】【】XX显示在同一行,且需要在屏幕的横向居中显示,这样怎么操作呢?如果每次都来判断数字的范围来确定显示的坐标,这方法虽然可以,但是太过麻烦,请问有比较好的思路和方法吗?

网友A:
1.双标签任何情况显示4位数比如0显示0000就不存在位置变化
2.双标签数字右对齐,但总体上还是不居中
3.无标签GUI_DispStringAt()写数字然后改字体GUI_DispChar()写中文。前面需要根据数字位数计算X坐标。一共4种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双标签任何情况显示4位数比如0显示0000就不存在位置变化
2.双标签数字右对齐,但总体上还是不居中
3.无 ...

1、要求最高位是0的时候不显示
2、右对齐不能满足居中
3、需要多次计算,比较麻烦,现在最后面又多了2位变化的数字显示,可能性更多了

网友B:
直接在WM_PAINT中绘制,调用计算字符串显示宽度的API,计算不同字体下不同字符串的宽度,(屏宽-宽度和)/2即为第一个字符串的起始位置,后续字符串直接调用GUI_DispStri进行显示即可(当然,需要在合适的位置设置字体)。垂直对齐的话可以通过获取字体高度来计算。详情况看我之前发表过的帖子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83101&extra=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WM_PAINT中绘制,调用计算字符串显示宽度的API,计算不同字体下不同字符串的宽度,(屏宽-宽度和)/2即 ...

大赞,立即查看

楼主:
现在我又出来个问题,居中显示是好了,但是我由长度长的字符串切换到长度短的字符串显示的时候,长的字符串会有部分笔画残留在显示屏上。我现在处理的是每次数据更新前先清屏一次,在重新写。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,肉眼能可见到显示的内容有闪动的现象,就是清屏的现象。我将数据更新的速度打到20ms还是肉眼可见清屏抖动,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小弟在线等解答、、、